卖家磁保持继电器的选项是不是套路?

楼主:
产品是人民电器的过压欠压保护器

卖家设计了四种选择,是普通和数字显示与普通和磁保持继电器,排列组合

老司机们?我觉得带不带数字显示这是显性的,至于它是不是采用磁保持继电器,这是隐性的,我认为大概都是采用。

是不是采用磁保持继电器?是不是采取测量它的空载电流就可以判断了?

最后问一下这个过压欠压保护器现实中有没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普通能过60A电流的继电器没有体积小的,磁保持可以做小,因为线圈不需要持续通电,体积可以做到常规继电器的一半大小甚至更小。
至于是否有用,信则有不信则无。短时间超压可能没有任何影响,但这个时间超过一定时间就难说了。比如380伏10秒。

网友A:
磁保持的,继电器吸合后,线圈就可以不用供电了,可以测空载电流来判断。现在小区居民用电,基本不会出现过压欠压的问题了。

网友B:
磁保持继电器,几乎每一块数字电表里面都有。找个废电表拆一个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保持的,继电器吸合后,线圈就可以不用供电了,可以测空载电流来判断。现在小区居民用电,基本不会出现过 ...

现在小区居民用电,基本不会出现过压欠压的问题了

能说明一下原因吗?是不是国家电网本身就检测过压欠压?

网友C:
磁保持继电器,是不是通断的瞬间给线圈通电以抵消永磁体磁性,接通过断开后,只靠永磁体的磁性保持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普通能过60A电流的继电器没有体积小的,磁保持可以做小,因为线圈不需要持续通电,体积 ...

大神,我问题就是你说的这个关键点

相同体积的过压欠压保护器,卖家设计了普通与磁保持继电器选项

但实际上肯定是采用磁保持继电器,否则,体积装不下,也不降低成本

完全是卖家提高利润的套路,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我来看看大老们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保持继电器,几乎每一块数字电表里面都有。找个废电表拆一个用就行

我不是想搞一个磁保持继电器,我是询问是不是其实都是默认磁保持继电器

还有你说的这商家可是菲尼克斯和众仪的鼻祖啊!具体是什么原因与含义?我期待你的解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保持继电器,几乎每一块数字电表里面都有。找个废电表拆一个用就行

这是前辈的图,请问永磁体在具体哪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保持继电器,是不是通断的瞬间给线圈通电以抵消永磁体磁性,接通过断开后,只靠永磁体的磁性保持状态? ...

请移步10楼,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普通能过60A电流的继电器没有体积小的,磁保持可以做小,因为线圈不需要持续通电,体积 ...

大神,经过思考,我感觉给配电箱,加个交流电压检测,Wi-Fi传信号到HA,坚持一个月保存曲线图,评估一下更有点意义

网友E:
这做工,还是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做工,还是算了吧

你是说这做工不理想吗?这可是国家电网的电表内部的磁保持继电器拆机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我问题就是你说的这个关键点

相同体积的过压欠压保护器,卖家设计了普通与磁保持继电器选项

不,40A小型继电器还是有的,一般定频空调预热式热水器就用40A继电器控制,价格在3-7元,但同电流磁保持就没那么便宜了,价格区间在6-15之间,从成本角度考虑的话,普通继电器更有利润空间。
考虑长时间工作的话磁保持更具安全性,不发热不耗电体积小,但也有缺点,需要专用驱动,间隙小容易跳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40A小型继电器还是有的,一般定频空调预热式热水器就用40A继电器控制,价格在3-7元,但同电流磁保持 ...

对呀,此时磁保护继电器,也不考虑空气灭弧了

岂不是说,空气开关实际灭弧也不是刚需

网友F:
欠压没影响,过压还是很多的。三相电出事概率不低,又是风暴天气

楼主:
引用 网友F:
欠压没影响,过压还是很多的。三相电出事概率不低,又是风暴天气

电业局,如果给用户提供了超压的电压是不是要赔偿损失啊?还是可以无法抗拒力而推诿呀?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业局,如果给用户提供了超压的电压是不是要赔偿损失啊?还是可以无法抗拒力而推诿呀? ...

我遇到过,都是修理没听说赔的。我也去看了,基本都是整流桥和稳压电容挂的,空调都是这样修,有家空调换了外机板子。我的笔记本给我网购了一个适配器,山寨的,不过用了三年也没坏。我的手机充电器不修不赔。。。。。我两个乐视快充自己拆了修的。
河南电业局狗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遇到过,都是修理没听说赔的。我也去看了,基本都是整流桥和稳压电容挂的,空调都是这样修,有家空调换 ...

如果当时谁家配电箱里都有超压欠压保护器,这些问题可以防止?我发现超压欠压保护器国家标准是280伏才开始动作280伏供电是安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