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老旧的超级VCD改造成CD播放器

楼主(2025-08-01):
以前同事给我的,知道我爱捣鼓这些东西。今天收拾东西,感觉太占地方,本来想把它扔了,看看还有点零件,实在可惜。

这牌子看着好别扭,“南方飞利浦” SVCD-138,质量太差,所有的塑料部分一碰就碎。

这就是改造的成品,原来的工频变压器也去掉了,改成了LED灯用的12V开关电源,原来VCD需要两组电压,分别是8V和5V。一开始就直接输入12V,然后经过7805和7808降压。

使用中,发现散热片太热,后来把开关电源直接改成8V输出,然后8V再经过7805成5V,实际7805压差稍微低了点,也能用,这样功耗就很低了

也没设置视频输出,没有AV设备可接,直接就当CD听了

听个响还行,音质不咋地

网友:
折腾着玩,还是吃灰的命。哈哈

网友:
cd效果霸道吧~~

网友:
过段时间,发现吃灰太重,果断扔掉

网友:
索尼213光头。

网友:
不知楼主是接在哪里听的呢?用什么设备听的呢?
一般的VCD/DVD音频输出端有个4558运放,莲花头接功放机,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瞎折腾啊,始乱终弃

网友:
盘不会飞出来吧?

网友:
生命贵在折腾。。。这是给机芯找了个新家

网友:
这改的折腾

网友:
管它响不响,反正上贴了就是。

网友:
用VCD听CD音质肯定差啦,视频和音频信号都经过音视频解码器才出来,视频信号的解码才是重点,音频解码是送的

网友:
凑合着听吧

网友:
折腾着玩,还是吃灰的命,估计最后的命运还是垃圾桶

网友A:
谁对DVD有兴趣吗?我知道虎门一个工厂还在生产新的DVD.

网友:
不如原样保存

塑料件是时间久了老化,不正好是给自己一个玩3D打印机的理由嘛

拆出个机芯   这样的CD机你自己会去用吗  更别说其他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对DVD有兴趣吗?我知道虎门一个工厂还在生产新的DVD.

我用家里的65寸4K电视看DVD,哪画面真是惨不忍睹

网友:
线性电源的VCD机放CD片比开关电源的DVD机声音要好,不知你能否听得出来?

网友:
PC机用的光驱本身就是CD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