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自制简易空调喷淋降温装置

楼主(2025-08-01):
根据空调冷凝片的宽度,截取一段长70厘米的直径16mm的PVC管;

冷凝片的净宽度50厘米,留出两头,每隔2厘米打一直径1毫米的孔,(第一次打的是1.5毫米的孔,接上后发现水量太大,又重新做了一个。而我只有最小1毫米的钻头,如果有05-0.75毫米的钻头更好);
用薄铁皮(茶叶罐或食品罐),做两个固定夹,如图。固定夹不能太紧,要能够旋转水管以便于调整喷淋角度;
喷淋管一头堵死(要考虑耐水压),另一头用来接入水管,家里有现成的水管;
空调外机上盖两端的固定螺丝孔刚好用来固定喷淋管;
做好的效果如图。
经测试,空调在室外温度超过35度后,功率大约1000W,随着温度升高,功率会继续增加。
喷水后,功率大约在700-800W之间,节电大约200W-300W。
由于没有用电磁阀,所以只在中午12点后,温度升高到35度后使用,因为35度后空调基本不停机,不浪费水。
想更好一点,当然是接一个电磁阀,最简单的就是用220V电磁阀,电源和压缩机的电源线并联,这样,压缩机工作时喷淋,压缩机停止时喷淋停止。
观察发现,用水量不大,当然,仔细一点的,可以计算一下,划算不划算。
如果孔径为0.5-0.75mm,应该很省水。
假如孔径为0.5mm,不妨孔距为1厘米,效果更好。

我图省事,直接接在卫生间的闲置水龙头上,所以每次要反复调节水压。如果在后边再接一个阀门,固定好水压大小后,每次直接开前端水龙头即可。

网友A:
会不会起水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起水垢?

要看你当地的水质。我这里水质很好,烧开水的壶从来不结垢。

网友B:
省下的电费够不够水费?

网友C:
如果你能方便的接自来水管到空调主机附近,并且水质又那么好,那就干脆买成品喷雾设备安装到空调主机上,费用连管子一起能在百元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省下的电费够不够水费?

如果省的电费比水费低或持平,淘宝上就不会有那么多卖空调喷淋装置的了。

网友: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起水垢?

水垢应该没有,但灰尘被水吸附变成泥,估计不好清理,以前由厂家出过类似产品,冷凝水收集到机壳底部,然后用风扇扇叶上的特制搅拌装置把水甩起来吹到散热片上,后来就没见此类产品了,估计也是泥巴堵住散热片的问题不好解决,要不然这么好的提高散热效率的方法怎么没厂家使用,如果是平地使用的空调可以试试,毕竟好清理

网友:
能行吗?蹲专家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水垢应该没有,但灰尘被水吸附变成泥,估计不好清理,以前由厂家出过类似产品,冷凝水收集到机壳底部,然 ...

谢谢科普,学习到了。

网友:
  网上有卖的  比这个先进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能方便的接自来水管到空调主机附近,并且水质又那么好,那就干脆买成品喷雾设备安装到空调主机上,费 ...

你说的没错。不过你看看“创意DIY”里有几个玩意儿网上没有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没错。不过你看看“创意DIY”里有几个玩意儿网上没有卖的。

你在淘宝搜索空调外机降温喷淋,会出来很多。

网友:
666又学习了,不过不知道长久来看对设备的损耗,维护等能不能跟上收益

网友:
直接再加个风扇增加散热

网友E:
要用纯净水,要不然过几年就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用纯净水,要不然过几年就废了

直接用空调的冷凝水就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看你当地的水质。我这里水质很好,烧开水的壶从来不结垢。

我X,水质这么好,羡慕啊...

二○二五年八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