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松下CF-RT6笔记本电脑增加扬声器

楼主(2025-08-01):
到手有几天,测试电池、安装系统,从W10到W11.今天又装回W10.测试看W10更适合。从一开始就知道只有个扬声器,声音偏小,今天拆开看了,有空间那就增加一个扬声器,另外清理下灰尘,扬声器是从坏平板拆下,也有苹果手机扬声器,对比下还是选择更大的平板扬声器,焊接在原扬声器线(并连)用热熔胶固定、胶带粘,测试声音有所增大。

网友A:
两个喇叭并起来声音变大,可能只是心理感觉。
考虑下接蓝牙音箱。

网友B:
哎哟,不错哟,战地笔记本,不畏严苛环境

手头有好几台,都是公司固定资产,就是速度慢
集团强配新的,老机器淘汰了,不过系统有加密不给改
当年自己换固态盘,还把硬盘锁了

网友C:
这电脑有些年头了,虽然还能用,但是它不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电脑有些年头了,虽然还能用,但是它不卡吗?

卡是肯定的

网友:
应该同时加功放才行,只并联喇叭作用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喇叭并起来声音变大,可能只是心理感觉。
考虑下接蓝牙音箱。

折腾看看,感觉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哟,不错哟,战地笔记本,不畏严苛环境

手头有好几台,都是公司固定资产,就是速度慢

学习了,看着不错

网友:
有此乐趣,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脑有些年头了,虽然还能用,但是它不卡吗?

日常使用感觉还可以,看个电影,玩个小游戏,关键轻,携带方便,接口丰富,外出简单办公方便,就电池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