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锌合金的地漏破损担心灰沙层会积水用水泥补救一下会有作用吗

楼主(2025-08-01):
厕所 锌合金的地漏破损担心灰沙层会积水用水泥补救一下会有作用吗
地漏下面有部分是空的

之前用网上买的空调堵孔的,不是油灰。

是那种白色的有点像是轻质橡皮泥,堵了下,
表层的大概是因为有水流几天就冲走了,粘连不到沙灰上

深层没水流过还在,今天还费功夫将深层的用牙签掏出来。

今天抹的纯水泥,想将地漏 和 管道之间 空洞堵起来,避免 水流到 沙灰层 积水 发臭,渗水

应该是该换了,现在一个不锈钢的 也便宜 不会被腐蚀成渣, 但是这个换一个估计得用切割机,周边一圈都得切开,再电锤凿 唉

网友:
用堵漏灵肯定行。

网友:
上面这个框要换一个吧

网友:
近期,我也打算将老的PVC地漏给换掉,楼板内的50管必须接好。

网友:
好像有种东西叫水不漏,可以查查看

网友:
通心一字螺丝刀  凿开了

水泥短期可以  时间一长就掉下去了

网友:
网上有一种专门补漏的防水防高温的自粘贴纸。依我的观点,先在管内破损处贴一层该防水防高温的自粘贴纸,然后再在外敷上一层水泥,一定很保险的了。

网友:
外行人觉得不能换一个地漏吗?

网友:
简单点,玻璃胶抹一层,我以前这样处理过,当然我只是担心缝隙久了会漏水,用玻璃胶加强一下。

网友:
临时凑合没问题,最好还是换掉,换也很简单!

网友:
不如撬掉换个不锈钢的。

网友:
还是费点劲剔出来,换

网友:
我家3个锌合金地漏全都碎掉了,有的渣块还掉进管子中了,不知会不会卡住堵塞~现买了3个不锈钢的硅胶芯地漏,用一字锣刀敲掉残破地漏部分,一袋速干水泥(好像是5斤装),黏上新地漏(特别把原地漏周边的空洞填满),半天后就可以使用了,效果很好~最闹心的就是地漏都在浴柜、橱柜底下,伸手费了牛劲才整完,期间把装地漏的混蛋8到10代老祖问候n遍~~~~

网友:
还是直接换成不锈钢的比较好

网友:
不懂,进来学习下。

网友:
感觉不好办,基材不好,不好附着。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拆掉换新吧。
管子里塞气囊或者其他东西堵好,防止碎块掉进管子里,然后通心一字螺丝刀敲掉锌合金地漏,拿出掉在管子里的碎块,不好拿的用吸尘器吸出来,取出气囊,再糊上新地漏。

网友:
水泥不防水吧

网友:
慢慢撬开换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