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2003年左右塔式旧电脑,竖放无法启动,平放能启动,是什么坏了吗?

楼主(2025-08-01):
如题,遇到一太台式旧电脑,竖放时按下主机开机键屏幕不亮,平放按下开机键才正常亮屏进系统,且进系统后一旦进行大量磁盘读写的操作出现或者读取软驱、光驱,电脑立刻自动重启,换了电源,结果还是一样。
这台电脑的板载声卡进系统也找不到,上淘宝买了个同型号的螃蟹芯片换上,刚开机那会能用一下,喇叭不停传出刺啦刺啦的电流声,进几次系统后又找不到声卡了就。
自己想过可能是某个供电芯片的问题,但是不知道该怎么下手,那台电脑也就放在库房里一直没动。
自己将来学会了怎么维修,一定要把这台电脑修好。
对了,主板型号是
P6I845

网友:
有可能是某卡、内存、硬盘接触不良,拔下重新插一下试试

网友A:
这描述一看就是虚焊了,2003年的电脑也没有使用和维修价值,垃圾场见吧

网友B:
要是有电脑实物图就好了。看上所述:竖放时按下主机开机键屏幕不亮,平放按下开机键才正常亮屏进系统,初步分析可能是电源开关键的接触不良,可重点检查开关按键有无出现虚焊现象。

网友:
长期不用的电脑毛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描述一看就是虚焊了,2003年的电脑也没有使用和维修价值,垃圾场见吧

我也觉得是虚焊导致的,最有可能是cpu座子虚焊了,因为每次动一动cpu座子就能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有电脑实物图就好了。看上所述:竖放时按下主机开机键屏幕不亮,平放按下开机键才正常亮屏进系统,初步 ...

谢谢提醒,感觉电源开关没有虚焊呢,因为每次按下主机电源开关后,主机电源指示灯会亮起,然后cpu风扇会转,就是屏幕点不亮,曾经买过一个测试卡,提示cpu关键元件未供电

网友:
处理器拆出来清洁一下触点,大概率是接触不良了

网友:
845也太老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是虚焊导致的,最有可能是cpu座子虚焊了,因为每次动一动cpu座子就能启动 ...

没有焊台就别弄这个了吧,芯片级维修了已经

网友:
哪先平放用段时间看看。

网友:
估计是主板 返潮了

网友:
主板问题,老电脑没有维修价值,放着收藏吧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台电脑,也是竖立放机箱,开机后老死机,放倒了开机,基本能正常使用。后来发现是主板CPU底座旁边的用来固定散热风扇的底座上的塑料卡扣断了,造成正常放机箱时处理器风扇不能压紧处理器散热导致蓝屏死机。

网友C:
多半是南北桥虚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半是南北桥虚焊了。

感觉是,不过不确定到底是南桥还是北桥

网友:
845的古董,除了工业用途,家用没有价值了

网友:
这些旧主板如果网上有更换一块应该也不贵,不过老硬件耗电大性能低不值得玩。

网友:
03年的古董,真没必要留着自虐了

网友:
换电源看看,可能是滤波电容快失效了,一用大电流就会重启的,主板电容失效也是这个现象,声卡电流声也是滤波不良吧,电源芯片倒不一定坏,滤波不良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