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单低成本微波变压器点焊机

楼主(2025-08-01):
        点焊机制成己快一年,第一个应用成果就是本机机箱,点焊效果不必多说,维修使用甚感方便。初入数码论坛,为获取家元,整理成文请诸位参考。
        在日常维修工作中难免有点焊的需求,加之网络上风行锂电池组装,想起之前自用的锂电钻,电池老化更换电芯,因无点焊机,用锡焊实在麻烦,还将电芯外皮烫破,遂动了DIY念头。
       但是选择哪一个流派?某宝一看法拉电容贵得令人啧舌,还有可能买到漏电大的垃圾电容,当然不会入这个坑。
         家中闲置的维修剩余物资有的是,翻找一番,找到一只换下的高压打火的微波变压器,900W全铜线。这不是天助我也,简直不要忒开心,此事开局顺利!
        至于电路,采用维修论坛网友的低成本延时继电器模块方案,修改成MOS管输出接继电器控制变压器初级通断时间。
         将变压器凿除高压部份铜线,用自有∮1.12漆包线51根合并,这样截面积有50平方,共绕4圈。绕制时分成五缕,线要理顺,穿进一缕就要整形压实,穿好一圈就用木条压住不致散开,两端扎住。全部绕好后,初次级端部用青壳纸隔开并扎紧。
        比较麻烦的是头尾接头共102个线头,要用刀仔细刮掉漆膜,而且一圈都要刮亮,露出铜本色,否则会造成接触不良。这实在是考验人的耐心。
        铜鼻子用空调∮16铜管改制,截4㎝一小段,一端压扁开孔,另一端纵向锯一条缝,将铜线插入,夹紧上锡,套热缩管。
        延时继电器选择MOS管输出,网购价12.64元。延时最小时间0.01秒,有32种工作模式可供选择。我常用P—45模式,也能实现双脉冲点焊,缺点是前后脉冲时间相同。
       继电器自有12V30A继电器。12V小变压器,废板截取整流滤波部分,再加7812稳压,输出+12V到模块供电。
         整机外壳用报废微波炉改制,底座部份切割完整变压器部位,另三面翻边,前后面板、边框截取合适铁皮用本机点焊牢固。外壳用旧机壳切割下一块,敲平折边。最后喷漆晾干。螺丝和底脚均拆自旧机,真正做到物尽其用的DlY精神。
        面板输出孔用地板边角料,钻孔后剖成二半,修整喷漆,将铜鼻子夹紧后固定。
        脚踏开关自有。点焊部份机架系自有闲置移印机,拆除机台机头,用空调∮16和∮12铜管整根相套,敲成扁方状,一头开孔锯缝,安装15㎝长∮6铜锆棒,另一头夹扁钻孔。1米长∮6mm铜锆棒网购价25元。
         25平方连接电缆系自有铜电缆手搓合并后套热缩管制作,接头仍用空调铜管改制。

网友:
做得不错啊,非常漂亮

网友:
这个箱体很漂亮,内部结构简单!

网友:
做的非常板正。一看就是老师制作。

网友:
好厚重的滑块,够稳

网友:
连接线有点长,影响电流发挥最大性能

网友:
点焊机做的挺漂 亮

网友:
这个微波变压器点焊机,可以焊多厚的镍片?

网友:
楼主手工很好,点焊机主体内部布局合理,外壳很漂亮

网友:
继电器的动作时间决定了做不到过零触发,大焊点无感,小焊点重复性堪忧!比如0.1的镍钢带

网友:
水平太高了!

网友:
常住长江尾,天天喝恒河水

网友:
请教一下绕线是2圈吗?

网友:
手工甚是了得
试试纯镍片、铜片。

网友:
好看,肯定好用

网友:
水平高,技术好

网友A:
做的漂亮   机箱就是这个焊机焊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漂亮   机箱就是这个焊机焊接的吗?

是的,本机的第一个作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