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问一下进口螺丝刀关税的问题

楼主:
最近相中了wera一套螺丝刀,价格很贵,问一下大家国内wera螺丝刀工具贵是因为关税高吗?如果找熟人从国外带回来价格会便宜很多吗?

网友A:
根据过去我们公司进口机械备件的情况,机械产品进口税在10%左右,加上增值税17%,一般总税率不超过30%。卖的贵还是它本身贵。就算人肉往回带,也是要上税的。还有要看从哪个国家买,要是本国产的会比较便宜,别国产的就贵了。比如买森海塞尔耳机,德国买就便宜,机场还能退税,能比国内市场便宜20%左右,但在日本买,价格就翻番了。所以,托人从外国往回带东西,要根据情况而定,并非一成不变的。而且即使便宜个20%,也难保回国进关时不被课税,况且这东西也未必满大街都是,往往找起来费劲,即使找到了,价格也合适,也需搭进去不少人情债。总的来讲,尽量不要托人从国外买。

网友:
这么恐怖的价格,反正我是消费不起的,建议还是买国产的精品产品。

网友:
我曾经托人从日本买过爱乐普5号镍氢电池,也不是多需要,主要手头有不少爱乐普5号电池了,但都是国内版本,不知与日本市场上的有何区别。公司有位仁兄去日本,跟我关系比较好,走时问我需带什么东西,当时感觉实在没有什么可买的了,于是让他带两节爱乐普电池,并告知每节超过26元就不要买了,因为国内版的才十几元一节。这位仁兄买了两节回来,看了下盒子上价格,2节70元了。这位仁兄可能也是感觉买贵了,跟我讲送给我了,我能白要别人东西吗?不能。回来测了下,并不比国内版本的强,内阻还要稍微大一些。所以,我得出一个经验,不是必需品,不要托人从国外买。

网友:
没看懂,
你要是不差钱何必在乎价格,
你要是差钱何必考虑Wera,

人肉带货在海关被扣补税的可大有人在

网友:
为什么西方国家讨厌我们? 因为很多他们以前卖2000的东西,我们现在卖20就能做到,质量确实差点,但是能满足需求,就导致了很严重的2个问题,
1、我们不需要他们2000的东西,
2、我们还抢了他们的市场,让他们也卖不出去
他们2000的东西,也许按我们的质量衡量,值200元,那剩下的1800就是他们福利的来源,让他们过上了好日子,俗称剪刀差,现在我们不但有20的烂大街,也有200的平替,所以慢慢的,他们只能倒闭,就没得福利了。

不可否认有些高精尖的东西,他们质量会更好,有些确实要顶尖质量的东西,确实是不可替代,那确实是得买对应进口的,这里也不要杠

但是很多时候,质量是过剩的,以汽车为例,进口100年,国产10年,那叫质量差异很大,,进口100年,国产50年,那基本叫没啥质量差异了,,,进口1000年,国产100年,这个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质量是等同的。毕竟没人能测量出他们的质量差异,用户完全无感。

啥叫质量? 满足用户使用的就叫质量,,一辆家用自行车,质量能保证可以跑100码不散架和可以跑1000码不散架,他们是一样的,因为自行车基本不会跑到50码(别拿红牛赞助的特例来杠)。

然后为什么说国产质量差呢? 不外乎2个原因,第一,要价格便宜,用20的东西杠人家2000的东西,第二,小众产品(或者小销量产品),都没人愿意去做,毕竟赚钱的路径大把,不值得花大投入去攻坚一个小产品。
毕竟还有更需要攻坚的地方,航天航空这才是高精尖。因为这是拳头,拳头硬才有道理。

所以,同样价格,同样质量,买国产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应该支持买国产,价格低一点,质量差一点,不影响使用和收益,可以买国产,
价格低很多,质量差一点,那必须国产啊。
价格高一点,质量差一点,要亏一点,能承受也可以买国产,这叫真爱国,但是我真不知道市场有这种产品。(韩国车就是这样起来的,价格贵质量差,人家韩国还是买国产,当然与国家政策和宣传也有关)
买国产和买进口,一上一下就差了2倍,国家起来了,我们才更好,这个道理应该是人就懂。
而慢慢的,市场饱和,竞争加大,不可否认就会慢慢的往更高精尖深入,比如国产车,如果在加上国家调控,管理下计划报废,那质量的提升,就会很快了,,要知道,你们眼中的日本高端货,在70年前,也是大众眼中的山寨,口碑贼差,但是为什么起来了? 有销量有钱赚才能活着,活着才有资格去提升质量。

网友:
国产精品都有哪些?请问

网友:
楼主不差钱,就不要在乎那税了呀

网友B:
很久以前,大约2017-2018年左右,在亚马逊美国直邮,买了一套维拉的精密螺丝刀,具体型号忘记了,下图这个。

当时这套维拉螺丝刀,淘宝就有卖的,400元左右,美国亚马逊搞活动,280多元,加上税差不多320元到手,买回来拿到手,做工不太理想,不太喜欢,搞了个跨国退货,损失了差不多100元

具体来说,你看网上宣传图是这样的

然而实际收到货,是这样的

落差会很大是不是,所以宁可损失百元,也要退货!

那段时间,对精密螺丝刀着迷,退单了海淘的wera套装,我改了思路,自己组一套精密螺丝刀,精密螺丝刀大品牌,当年无非就是wera、威汉、PB,小日本的威威,台湾的世达等等。我觉得你没必要花2000价位搞这套工具,一旦不满意,无法退货,不如考虑自己组一套。
我这套没有组全,笔袋24位,只买了16只,花了700元左右,后期突然没了兴趣。当时购置了6支PB,6支wera,2支威汉,2支威威,还有世达等,被我退货了

维拉工具,我只保存这一套,下图左边这套

我第一次买进口水货商品,且觉得非常值的一次,则是2012年一次买森海塞尔耳机IE80。
当年森海塞尔IE80,京东进口行货价格3000-3500元,这个价位没多少人下得了手,泡耳机论坛学习,得知耳机论坛有三位代购大师,选择了一位,名叫熊猫竹子的卖家,1800下单了水货ie80,几乎半价,性价比极高,小心翼翼的精心使用精心保护,一直使用到现在,估计可以使用一辈子。最近几年因为手机取消3.5mm耳机孔,流行蓝牙,我把IE80改成领夹蓝牙款了

网友:
都2k多的价格了,那毛毛雨的税何必在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久以前,大约2017-2018年左右,在亚马逊美国直邮,买了一套维拉的精密螺丝刀,具体型号忘记了,下图这个 ...

老哥,24位笔袋看着挺好用,某宝和多多没看到一样的,能不能发个链接呀

网友:
这年头,只要还可以正常使用,还是买国内生产的吧,国外品牌国内代工生产的就很不错,买国内比较高端的就差不多了,觉得就是个工具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哥,24位笔袋看着挺好用,某宝和多多没看到一样的,能不能发个链接呀

八年前买的,现在停产没停产谁知道啊,链接早就失效,产品下架了,自己慢慢找相似的吧

网友:
如果不是刚需就别买,现在有国产精密电动螺丝刀,也就100多,选可以换电池的那款,我买的维拉的精密螺丝刀6只300元左右,几乎用不上,国产的完全可以替代,还没有电动的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过去我们公司进口机械备件的情况,机械产品进口税在10%左右,加上增值税17%,一般总税率不超过30%。卖 ...

学到了,谢谢!

网友:
这么贵的工具,反正我是不舍的拿来拧螺丝的,没事就抹点油保养一下,把玩两下

网友:
下载个亚马逊的app,去上面买,这个在上面1300多。

网友:
这些工具其实只要国内有贩售的,你还是国内购买了的。最麻烦的是国内没贩售的,你要自己海淘,那个才叫贵到你头大的,意思就是说你国外网站上看见100块,加上运费及关税,到手的话要到180块左右的。。。。相当头大的一个事情!另外就是你看上的东西你找到合适的代理商比自己海淘还是要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