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件WAC740无线AP拆机维修未果

楼主(2025-08-01):
黄鱼120拍了一个卖家描述不知好坏,不懂技术无法证实,通电指示灯全亮。收到后无语了入坑了,坏的。于是拆开看看有没有机会弄好,死马当活马折腾。网上搜维修资料查故障修复方法,结果还是没能实现,况且也没有零件替换法,通电烧机法触摸各个大小芯片没一个温度异常烫手的,也没有爆浆电解电容,肉眼根本发现不了原件异常。但通电指示灯全亮绿色不闪烁。各芯片都有正常发热的温度。表明主板供电正常,不知道是不是三个晶振有问题,用万用表测量没有短路现象,怕是芯片虚焊,于是用热风枪将每个芯片都吹了一番,想把那个大一点的晶振拆下,可旁边有两个比较小的贴片电容,怕吹掉了无法焊接还原,所以放弃了。最好无奈把它装还原了。通电还是那样。有没有大神师傅懂的指点一下小弟!感谢大家浏览!下面把拆机图片给师傅们看看!

楼主:
故障是无wifi信号,连接电脑进不去系统操作。

楼主:
这个网件无线AP外壳上面是很厚实的塑料壳,下面是厚实全铝底壳。做工用料还是可以的。

网友:
说了不知好坏基本就是坏的,不包好坏肯定就是坏的,买家没有卖家精

网友:
这么贵你都赌。。。
测完电压没问题就先看ttl能跑码不能再动手,

网友:
做工不错,用起来如何 ?

网友:
我没技术,不敢去赌那些不知好坏的东西。卖家说不知好坏,我一律视为坏的。

网友:
不包好坏的还120?好的那不得4.500百?翻车

楼主:
等我慢慢研究修好了再去回本

网友:
这种专门的AP需要连接到集中控制器才能使用的吧,个人用不了。
这种带con控制口的跟交换机类似,要么用专用线连电脑usb上设置。
要么无线AP和电脑在同一局域网下通过192.168.0.XXX特定网址登陆进去那两个poe口设置的。

网友:
这么一通乱搞,说不定故障扩大了直接废了

网友A:
lz你要查查这个AP是胖AP还是瘦AP的型号,胖AP的话勉强还可以当个路由器用
瘦AP的话就要配合AC无线控制器去使用,另外你再看看你这个AP是用POE供电的还是需要适配器去做独立供电
其实有这个价格,能买个质量不错的二手wifi6路由器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要查查这个AP是胖AP还是瘦AP的型号,胖AP的话勉强还可以当个路由器用
瘦AP的话就要配合AC无线控制器去 ...

不知道这玩意还有胖瘦之分,它有两种供电方式,听说覆盖大想折腾一下,结果赌输了。不知道还有没有价值回本一点。

网友B:
以前玩过网件好像是这个情况遇到过,
1.电脑用自带IE浏览器登录路由管理页面
2.捅路由菊花时候好像要拔电或者插电时候捅菊花多少秒,,具体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玩过网件好像是这个情况遇到过,
1.电脑用自带IE浏览器登录路由管理页面
2.捅路由菊花时候好像要拔电或 ...

断电按住捅,通电按住捅,10秒20秒都试过了。可能还是某个原件坏了。

楼主:
已下单购买光耦,等奇迹发生

楼主:
今天把光耦换了,还有问题,推断是主控芯片或者固件储存芯片,替换水平有限,不整了。沉贴。

网友(2025-10-12):
这个带几个5g天线?

网友:
不包好坏只能当坏的

网友:
傻啊,指示灯全不亮的好修,几乎都是电源部分坏了;指示灯全亮你也收,基本全是CPU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