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伏发电装好第一个月发电用电数据报告 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25-08-01):
光伏系统搭建见上一个贴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32448-1-1.html

系统是从6月19号开始陆续上板,到7/4日全部12块板都上上去。

7月整月发电量771.6度,智能电表显示用电量724.94度,电网账单101.5度,光伏供的实际用电量为 724.94-101.5=623.44度

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按照这个数据,算出来的总体效率是 623.44/771.6=80.8%,这个数值太低了!

按照我之前的计算,这种高频一体机的总体效率应该在90%以上才算正常,具体计算如下:

机器标称电池逆变效率93.6%,白天光伏逆变效率应该更高,毕竟PV电压是250V左右,就算不考虑这部分效率增加,都按93.6%,再加上电池充放电损耗5%,效率应该是88.6%。

在其后台发现一个现象,其显示的光伏发电量完全等同于电池充电量,这也许解释了为何效率会如此的低

画了张图,我之前以为它的运行模式是1,但其实它的模式是2

250V的光伏电压降到50V左右的电池电压,再升压至330V进行逆变,也许这就是它效率低的原因。有懂的老哥也欢迎分享下你的看法。

网友A:
我也研究了一下,逆控一体机不是这样工作的,是总高压直流母线方式。MPPT升压到600V左右到这直流母线,然后供逆变输出220V,如果有多,就会隔离降压充电到电池,如果不够,比如检查到直流总线电压下降,就会电池隔离升压到这总线。
所以全用电池的电,只能算90效率,因为这电池充电的时候也有损失。效率最高是MPPT直接供给220V负载,可能有百分之95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研究了一下,逆控一体机不是这样工作的,是总高压直流母线方式。MPPT升压到600V左右到这直流母线,然后 ...

600V应该是3相并网机吧,双相电完全没必要升压到这么高

网友:
电是瞬时的,发的同时满功率用是最高效的。
现在是你存起来了,电池充电功率也就是接纳发电功率。如果发电功率大于充电功率,你的发电利用率低:如果发电功率小于等于充电功率,你的发电效率会是最大的。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换句话说就是你的电池还小!

网友:
假设光伏板的电是100,到逆变器*95%,到电池*95%,再从电池逆变成220V,*95%,就到了85.7%了
据说,不经过电池,直接利用逆变器的电,效率会提高,光伏板的输出效率、发电量也会提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600V应该是3相并网机吧,双相电完全没必要升压到这么高

这种机同一机型 都有几个版本,比如三台并机,就确实支持三相,另外,电压高也好操作些,比如母线600V,降到500V启动电池升压也不容易误操作。
另外,这个电压600V也是我估的,因为就这个坛就有人拆了,看是350V电解串联的。再加上这类机清一色的都支持500V太阳能板子,所以猜测是600V左右。

网友:
高手们多多发言呀,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成本是多少啊?大概几年回本?

网友:
这下空调可以随便开了。

网友A:
对了,楼主不知身处什么地方,我这武汉,7月用电量1520度,全光伏,11KW板子,还有少少量的电浪费掉了,对比你这7KW,高出不少。当然,我这7月算天气不错的了。有可能你安装角度或者天气不好。

网友:
用光伏,好是好,但受地理条件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楼主不知身处什么地方,我这武汉,7月用电量1520度,全光伏,11KW板子,还有少少量的电浪费掉了,对 ...

单面坡,倾角15度左右,7月份平均日满功率发时长:771/31/7=3.55小时,在广东这个时长算偏少但也算正常,毕竟这个月下雨和阴天太多了

你的用电量1520度,如果总体转化率和我一样算80%,那你的光伏发电量就是1900度,7月份平均日满功率发时长1900/31/11=5.57小时,这个数据好到离谱哦!

我查到的武汉年平均满功率发电时长为1300小时,日平均时长1300/365=3.56小时,你的数据是平均数据的156%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面坡,倾角15度左右,7月份平均日满功率发时长:771/31/7=3.55小时,在广东这个时长算偏少但也算正常, ...

正常情况吧,标称11KW,实际最大功率10KW,角度标准朝南,我这推荐角度22-25度,我实际18度(可能因为这达不到11KW吧),早上7点左右就能达约3000W,然后慢慢升到10KW,到下午6点左右都还有2000W这样。顶好天气一天60多度简单。
不能按年平均天气来算的,现在是一年中最好的天气,到冬天会很低的。另外,效率不止百分之80的,因为天热,电主要是白天用了,直接MPPT高压逆变用了,没进电池,所以这部分电效率起码有百分之95以上,就算进了电池,算上充电效率应该也不少于百分之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吧,标称11KW,实际最大功率10KW,角度标准朝南,我这推荐角度22-25度,我实际18度(可能因为这 ...

装机容量是多少就算多少,我是12片隆基X7 590W双玻,最高发电功率见到过7200W,太阳好是能满功率7KW发电的,当然前提是负载也能跟得上,因为这台机子最大充电电流100A 大概在5400-5600W,意味着满功率发电需要实时用电负载在1500W以上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装机容量是多少就算多少,我是12片隆基X7 590W双玻,最高发电功率见到过7200W,太阳好是能满功率7KW发电的 ...

反正你这个明显不对,你这个还是足功率7KW,其它不说,7KW板子我就只算11点到15点这4个小时,都不止你这点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你这个明显不对,你这个还是足功率7KW,其它不说,7KW板子我就只算11点到15点这4个小时,都不止你这 ...

7KW满功率发电4小时 28度电 天气好的话我发电是能超过28度的 最高时接近40度(如果负载能同步跟上 应该能超40度) 有何问题?

楼主:
7月份发电量柱状图 电站是7/4全部装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7KW满功率发电4小时 28度电 天气好的话我发电是能超过28度的 最高时接近40度(如果负载能同步跟上 应该能 ...

我是看你说7月平均每天只有20度,原来你是因为没用完浪费了,而不是发电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看你说7月平均每天只有20度,原来你是因为没用完浪费了,而不是发电不足。 ...

7月份我浪费掉的光伏电很少,发电少主要是天气原因,基本整个月都是多云阴雨天,大晴天非常少。

网友:
我也认为是运行1模式,运行2模式和传统的控制器加逆变器是一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