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17B+升级-RMS测量---功能和精度验证

楼主(2025-08-01):
图片有点多,没有时间一张张标注,所以就将就着看看:

网友:
没看懂你在干什么,福禄克不行?

网友:
表不错,图好多。

楼主:
福禄克17B+升级-RMS测量---功能和精度验证,验证的功能有:交流电压电流,直流电压电流,电阻,频率等等。方法是用一个信号源输出信号,再用示波器和289C测量结果和17B+测量结果对比。

楼主:
测试项目有:交流电压电流、直流电压电流、电阻、频率、占空比、等等...
测试方法:用一个信号源输出信号,再用示波器、289C测量结果与17B+测试结果对比。

网友:
看改造效果不错,图片中间能穿插说明更好,一堆图不容易看懂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