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300m变100m问题

楼主(2025-08-01):
家里宽带300m经常变成100m重启路由器就好了,用个几天又变成国100m,经常这样不知道是网线问题还是路由器问题,路由器是烽火的SR1041A,出现问题时路由显示lan口为100m,好了就变成1000m,网口1是lan口

网友:
换网线,酒精擦网口试试

网友:
lan口坏了吧

网友:
网线不达标,非千兆线

网友:
会不会是网线的问题?

网友:
先看水晶头是否生锈,再查网线是否被老鼠咬过。

网友A:
别猜了,直接找维修员上门,我上次就是这样的结果是路由器的问题。

网友:
先换网线,多换几次,如果还这样就路由器问题

网友:
我猜测时网线问题,你看下网上有没有catX标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猜了,直接找维修员上门,我上次就是这样的结果是路由器的问题。

维修员给你留的后门,逼着你换他家的路由器

网友:
先排除网线问题,换个康普六类或者超六类网线,还有一种叫飞速的跳线,也老贵了。
烽火的路由器还是挺好的

网友B:
运营商赌你不会天天查看网速,光猫不定期重启的一律按降速处理。我这经常从1000m降到300m左右,只要重启光猫就好了,或者不重启直接电话报故障自助修复也行,立马就好了恢复1000m了,一般一周打一次,反正他们不会把你加白名单。
其实可以理解,运营商是避免你24小时下载,有的地方是下载超过40T限速1天啥的。

你的情况,先看光猫出来是否达标300m,然后再看网线是否CAT6,最后才可能是无线路由器的事。还有光猫不是个人财产不建议拆,其实里面这个位置是个石英石在散热,温度90多度。可以加散热器降温,这样光猫不会降频。

网友:
更换网线,水晶头

网友:
估计网线问题吧

网友:
tr069给她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营商赌你不会天天查看网速,光猫不定期重启的一律按降速处理。我这经常从1000m降到300m左右,只要重启光 ...

这么有水平却看不懂楼主问题,离谱

网友:
如果外线问题,不管是100还是1000,这里都显示1000,所以问题显而易见就是水晶头或网线问题

网友:
我们这边测速是让光猫网线到电脑测,你这情况有可能是路由器问题。我上次孩子上网课网卡了,平时不卡用时候卡,打客服电话问后台有没有限速或者是机房那边有问题导致我这边降速了,客服回复经过查询家里到机房线路没有问题,而且维修师傅也来电说客户家里的光纤到机房直达中间没有中转的?不存在中转地方气温过高。后来把网线插光猫到电脑测速果然是全速的,而路由器也还是在降速状态,后面才知道是路由器问题,路由器重启就好了。我发现路由器的软件重启还是没有断电重启好。自己经历分享下

网友:
维修师傅说把光纤头从光猫上拔下来,看看光的亮度,很亮的话基本上不是机房问题。

网友:
基本上是同多线问题,或接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