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兰仕微波炉通电不加热故障维修

楼主(2025-08-01):
有一台格兰仕微波炉G70F20CN3L-C2(B0),微波输出功率700W,

  放入一杯冷水,关门,加热30秒,取出水杯未加热。主要故障是正常通电,
面板显示正常,按键正常,启动后,风扇转颅腔灯亮,没有嗡嗡声,不加热。
于是拆开了,依次用万用表检查变压器、磁控管、高压电容、高压二极管未出现异常,
于是通电检查变压器输入,测量无220v输入,判断是主板故障

查看板子干净,未发现有异常的元件损坏,于是挨个测量元件

发现红色标记出标识472的贴片电阻,阻值异常,
于是很高兴以为要解决了,手头没有贴片电阻,于是用
色环电阻4.7K的代替,焊上装机测试,依旧没解决,
难道这地翻车了,时间太晚了,回头再想想其他的原因。。。。

网友A:
不检查一下VPC 继电器是否正常?

网友B:
微波炉门关不好也会不工作的,也是这个牌子的微波炉,发现不正常时用力拍一下门就好了。

网友:
楼主接着修啊

网友:
芯片控制继电器导通,给大变压器供电,注意高压危险

网友:
真奇怪标出位置是R41。换的电阻又是R1位置,换的电阻还这么大。

网友:
没有220V输入,接着往上查呀。

网友C:
是不是继电器的问题

网友D:
到底是R1坏了,还是R41坏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R1换的电阻挺大的

网友E:
在路测量不一定准的 要拆下来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继电器的问题

是的,继电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路测量不一定准的 要拆下来测

反面有个电阻,没留意,估计是并联拉低了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到底是R1坏了,还是R41坏了?

换之前没拍照留存,用那个同样472的照片替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波炉门关不好也会不工作的,也是这个牌子的微波炉,发现不正常时用力拍一下门就好了。 ...

关门不好的话,不会启动吧

网友:
接着修,快找到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检查一下VPC 继电器是否正常?

就是这个小元件坏了,继电器不吸合

网友(2025-09-03):
高压保险丝坏了没有,接变压器上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