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187在维修中的必要性

楼主:
总有一种论调认为维修只要几十块的表就行了。反对高端万用表。实在荒唐。

几十块的表精度不够,档位也不足,就图个大概。这样的态度搞维修,虽然也能修很多东西还是有一些修不了的,光一个电容档位不足,不准就不利于维修了。

网友:
光一个电容档位不足,不准就不利于维修了。

测试电容还是别难为数字万用表了,别说FLUKE 187 ,就是FLUKE 289,在千元以下的数字电桥面前,也是侏儒,不堪一击。

网友:
什么福禄克,测电容被一百元的镊子电桥吊打。

网友A:
看了楼主发的这九张照片,愣是没看出来福禄克187在维修中的必要性究竟必要在什么地方,恕在下愚钝,还望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楼主发的这九张照片,愣是没看出来福禄克187在维修中的必要性究竟必要在什么地方,恕在下愚钝,还望不 ...

修示波器或者万用表的时候,精密电阻,电压的测量,就不是几十块的表能做的。

网友:
主要还是看修什么了,如果修个灯啥的几十块的就够了,一般的一二百也能满足,如果修比较精的那就得上专业的了,一个葫芦壳也不顶啥事,再说它也没能象吹的那么神

网友:
先去学会拍照更有必要性

网友:
这年头还有维修的必要吗?维修都已经成为一种爱好了,你还指望靠维修赚钱吗?

赚这点窝囊费没必要使用福禄克,完全没必要

网友:
没有好的技术,拿什么表都没用。高手都是根据大概判断问题,研发又精度不够

网友:
福禄克 贵,
信仰充值,
舍得砸钱,
电子电路万岁!

网友B:
不错不错,学习一下,我30个万用表加起来没花你这一个那么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楼主发的这九张照片,愣是没看出来福禄克187在维修中的必要性究竟必要在什么地方,恕在下愚钝,还望不 ...

哈哈哈

网友:
主要是10块钱的表我到现在都没有用到头,等以后能用上高端表了就买个法拉克表玩一玩。

网友:
我搞维修15年,爱好30年。

我的感觉就是:你用便宜表测试到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你会觉得表坏了;用一个高端表测试到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你会觉得就是这里坏了。

网友:
这是信仰,玩什么在经济允许的都还是想尝试一下高端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学习一下,我30个万用表加起来没花你这一个那么多钱

我的万用表没你的多,我有大约20块。

网友:
还是人民币不够坚挺,或许福禄克在国外就是胜利优利德,毕竟几十美金就能搞定。呵呵

网友:
维修靠的是头脑和经验,仪器仪表只不过是附着应用,思路经验不足再高档的设备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楼主发的这九张照片,愣是没看出来福禄克187在维修中的必要性究竟必要在什么地方,恕在下愚钝,还望不 ...

几张万用表细节,配图,黄色,比较刺激。

网友:
不这样怎么体现B格?
装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