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IH-HS5010智能电饭煲拆修提出疑问,一根软管让我犯难了...

楼主(2025-08-01):
前两天朋友送来一个比较高级的IH电饭煲。美的IH-HS5010 。故障表现为通电控制面板灯频闪,不出故障代码。。我叫朋友拍一下煲尾部,,是有弹簧那种揭盖的。这种最容易坏就是温度传感器的排线拉断,,回家打开发现,,这种加热方式就是电磁炉加热的模式。拆开上盖,并无发现传感器排线断裂,但顶盖传感器的盘边一条软管让我犯难了。。这软管既无铜线,也不知道是否连着主板,主板拆开无法得知插那边。。控制面板就是一排的轻触式按钮。实在搞不懂这个频闪跟这根软管有无有关系。。。特此发图请教各路英雄。

这条软管,,就这软管,厂家是拿来接什么的。搞不懂,两头都没有触点插啊

图中所示,这些褐色的像粑粑的东西漏了点出来,刚好沾到上面的控制芯片上去,黏黏的。也不知是什么鬼,可能就是它导致面板混乱的

网友:
你说的软管在哪?

网友:
供电不稳屏闪吧~

楼主:
就是这条软管,,大伙看清楚,就是一条软管,没有铜线。就是软管

网友:
和电磁炉一个原理

网友:
好大一个风扇

网友A:
最后搞清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搞清楚了吗?

拆开看了九遍,,没看出是那里的。

网友B:
好像是平衡气压用的

网友:
智能电饭煲里面有软管,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平衡气压用的

这个信息有点用。。。但这个平衡气压却不用接什么么?

网友:
功能很复杂

网友:
那个是上面密封空间“透气”的

网友:
别自己把自己误导了,先测量进入控制板的电压,不要理那个管

网友:
就是一个电磁炉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看看上面2个图片,那管子的作用就有答案了:按键电路板所在空间被密封圈封闭,唯一的排线出口也打了密封胶,就是要跟外界环境隔绝,但是又需要一根管子来呼吸到按键板需要的空气。
那袋黏糊东东可能就是密封空间的干燥剂,现在大概已经饱和了,需要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