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菜鸟求SM3260AD量产教程,惠普HP x705w U盘掉速

楼主(2025-08-01):
请教各位大佬,惠普HP x705w U盘掉速,现在速度好慢好慢,写入就个位数,可以通过量产解决不?容量缩水一点也没啥问题。

主控型号:SMI(慧荣)SM3260AD - ISP 130329-AD-
闪存识别码:ADDE94EB7444 - Hynix(海力士) H27QCGDT2B - 1CE/双通道 [MLC-16K] -> 总容量 = 16GB

查到这个软件说可以量产sm32Xtest_V2.5.59_v6_Q0630简单设置也不能量产,主要是本人是菜鸟,这软件也不会用有大神愿意教下不?这个也没地方设置闪存型号

网友:
看来时候U盘随便买都是MLC

网友A:
用专门的软件试试。

网友B:
单个CE应该是50上下的速度吧,我贴过2CEX2可以到110写入,我错了我,你接USB2.0上速度起不来也有肯能是供电 啊

网友:
量产得找对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个CE应该是50上下的速度吧,我贴过2CEX2可以到110写入,我错了我,你接USB2.0上速度起不来也有肯能是供电 ...

接3.0写入也是个位数,新的时候比较快

楼主:
就是小白,不晓得该用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专门的软件试试。

不晓得用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