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DIY的鼠标故障,换晶振后复活了...

楼主(2025-08-01):
接上帖:

打板DIY的鼠标DC-DC换LDO复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839805

前天突然发现不工作,表现形式是灯不亮按键也没用,开机时灯会亮一下马上就黑了
用万用表测了一下电源电压3.86V,LDO输出电压2.7*V,确定供电正常,那就要怀疑晶振或主控了,考虑先换晶振再换主控
昨晚找出一个手指鼠标把晶振拆了换上,结果直接复活了

楼主:
所以当时用M币买了三个还是有必要的,坏了可以拆件维修...

二○二五年八月一日

网友:
改名吧

叫鼠标海盗

网友A:
用示波器会好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会好修点

不你们这些大佬家伙事齐全...

二○二五年八月二日

网友:
这个鼠标够坚强了

网友:
我的一个鼠标也是晶振坏了,更换后恢复正常了,这个东西还是挺容易坏的,尤其不能摔到。

网友B:
我倒是没遇到晶振坏的鼠标,一般主要是微动开关或者滚轮编码器坏,接下来是光电感应器坏的。

网友C:
我有一个机器认不出来的雷蛇鼠标,找不到毛病,也换个晶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没遇到晶振坏的鼠标,一般主要是微动开关或者滚轮编码器坏,接下来是光电感应器坏的。 ...

换啊,只要不是主控坏都好办…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机器认不出来的雷蛇鼠标,找不到毛病,也换个晶振试试

认不出来应该跟晶振无关吧?

~~~~~~~~~~~~

网友:
引用 楼主:
认不出来应该跟晶振无关吧?

有关系的,我的就是认不出来,换了晶振后就好了

网友:
前几天,我的电视机遥控器电池漏液,清理后,红外头不发光了....全部焊点包括芯片补焊过...当时正常能用,过了一晚就恢复故障...
只能换晶振试试,果然故障就是晶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