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HG680-KX_海思MV320处理器-安卓9-TTL线刷烧录包-可救砖

楼主(2025-08-01):
烽火HG680-KX_海思MV320处理器-安卓9-TTL线刷烧录包-可救砖

准备工作:

TTL线、跑码工具【putty跑码中文版】下路路径:【工具大全】-【putty跑码中文版】

使用TTL线测试跑码成功以后将跑码窗口关闭

然后到下方下载烧录工具【海兔(海思)烧录工具】下路路径:【工具大全】-【海兔(海思)烧录工具】

并大致的看下烧录教程即可;

烧录工具芯片型号请选择HI3797MV320

如找不到也可选择HI3798MV310进行烧录;

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引导以后,默认都是给你

勾选好的你导入后直接烧录即可;

不管提示什么你都点确定;ok

烧录完毕后首次进系统后,建议进设置里恢复

一次出厂设置:进设置的密码是:6321

*******************************************

刷机后你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

1.关于使用烽火盒子引导刷了后;

A:正常能进入系统;完事进设置里恢复一下出厂设置即可;

   密码是:6321

B:刷完后链接电视开机黑屏或卡在开机启动界面;

解决方法:将盒子电源按钮关闭,此时让你身边的

人拿着盒子遥控器对着机顶盒狂按遥控菜单键和音量减键

在按的同时,你将盒子电源按钮重新开启,当看到电视上

进入一个RE模式,则停止菜单键和音量的按键操作;此时

选择界面上的恢复出厂并按遥控OK键确定即可,恢复下就好了;

个别区域遥控器上没有菜单键的按钮,那么到你邻居家

找个移动或者联通或者电信的红外遥控器借用下操作下即可;

******************************************************

2.关于使用其他品牌引导刷机后,可能也会出现上述情况

  解决方法同上;

A:本固件是否通用其他品牌的HI3798MV320的盒子?

答:是的,当前非高安版同配置的盒子通刷,内部

遥控码,已修改为三网通用遥控码,只要能刷进去

就能用;

B:这个固件刷了我盒子后开机两个指示灯同时亮怎么办?

答:这种情况用手术刀将红色指示灯扣掉即可;

C:刷机后开机只亮红灯,关机后亮绿灯或无指示灯?

答:将红色指示灯去掉,然后将红色指示灯的正极

与绿色指示灯的正极,用电烙铁并联即可;

*******************************************************

综上情况
如恢复出厂仍旧无法开机,那么请到网盘里面 下载原厂卡刷包,将卡刷包的压缩包文件下载后别解压

直接复制到U盘主目录下,然后将U盘插入机顶盒,进RE里

选择USB升级即可,升级完毕后仍不进系统此时在RE恢复出厂100%搞定!

下载地址: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yYgLNZlxv-UvHpmTRxA_g
提取码: 5v8w

链接:https://www.123pan.com/s/Jbe8Vv-dTMN
提取码:0123

备用链接:

提取码:ebbi

固件路径:A《当贝桌面纯净完美版--固件大全》>5《烽火(HG)盒子固件合集》>《HG680-KD/HG680-KE/HG680-KF/HG680-KX》通刷

网友:
收藏备用,以后用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