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2025华菱空调新款遥控器拆解。

楼主(2025-08-01):
以前不标配遥控器,需要申请然后邮寄,这不是增加快递成本么?
今年开始标配了哈。
新款小巧,超薄。底部还有挂绳孔。

芯片是硬封,藏在屏幕下面。

芯片型号cs88p419bcn
CS88P419是一款有红外功能的通用 MCU,可以用在红外空调遥控、自动计数跳绳、倒计时钟、温湿度计及其它应用领域。
该 MCU 采用低功耗 CMOS 工艺设计,内置 LCD稳压驱动电路,内置 16K×8bit OTPROM

屏幕下面的导光板

拆它是有原因的,因为左下角是除湿,有时候按上下风,容易误触,
这次拆开就是把它的锅仔片给取掉,这样就ok了。

网友A:
买空调还能不带遥控器的?

网友:
外观看着挺精致的

网友:
距离那么远还会误触碰啊

网友:
看来不送遥控器是有道理的

网友:
遥控器也来越好看

网友B:
这遥控器就没有一个能定向调整出风方向的.

网友C:
看着是带背光的,格力标配的遥控器是不带背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着是带背光的,格力标配的遥控器是不带背光的。

格力的原带没有  购买两个有背光的  背光时间太短有点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遥控器就没有一个能定向调整出风方向的.

有一键防自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空调还能不带遥控器的?

买手机都能不带充电器呢。。。。

网友:
不用沉金也罢,不用双面也罢,跳线不用0欧电阻也罢,居然用碳膜加锅仔。这是垃圾中的战斗机。

网友:
现拆用了十二年的遥控板,看看工艺。双面沉金板,很多过孔是双过孔。牌子不说大家也知道。

网友:
铜太贵了,用碳膜省很多成本,而且计划报废,再申请新的就不免费了

网友:
这个有卖的话可以去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着是带背光的,格力标配的遥控器是不带背光的。

13年买的原配遥控有背光,桔黄色的。

网友:
这个遥控看着还可以啊

网友:
做工真好,有挂绳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