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S硬盘为何比sata硬盘便宜很多?SAS硬盘可以当NAS盘用么

楼主(2025-08-01):
通过转换卡,SAS硬盘可以当NAS盘用么

网友:
完全可以,没什么区别。SAS的接线,甚至直接兼容SATA。

网友A:
1. 发热非常大;
2. 噪音非常大,个人感觉起码要大10多倍,我尝试过了,无法接受。

网友:
按照现在的标准,SAS盘就等于矿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发热非常大;
2. 噪音非常大,个人感觉起码要大10多倍,我尝试过了,无法接受。 ...

SAS发热大,是因为转速快么?

网友B:
因为是服务器盘,用得少。

网友C:
你直接服务器做nas就行了,直接用sas硬盘

网友:
因为SAS是淘汰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直接服务器做nas就行了,直接用sas硬盘

服务器做nas是不是太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是服务器盘,用得少。

为何用得少

网友D:
要转接卡,转数高,噪音大,普通家用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转接卡,转数高,噪音大,普通家用受不了

SAS都是万转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转接卡,转数高,噪音大,普通家用受不了

风扇噪音大,硬盘噪音不大?

网友:
发热很大,使用的话建议要设计风道。啥也不干也有50多℃,读写的时候不加散热轻松上60℃

网友:
有个sas转接卡从阵列刷成单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服务器做nas是不是太耗电

费电的大头,就是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