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教,SM3252+HCND1速度不正常

楼主(2025-08-02):
大佬们,SM3252贴了两片HCND1,读写速度都只有10MB,只贴一颗读写速度只有5MB,颗粒都是用SM3267测试过的,都是正常的。4K已经对齐,FAT32格式,分配单元设定了16KB和32KB都试过,所以也不是格式化的问题,量产用XP还是win10都是一样。软件也试过好几个,晶振也换过,主控也换过,也拆掉HCND1用三星的SLC测试,读写都能上20MB,所以板子也是正常的。这速度就像没开DDR一样,但是软件设置界面也没有DDR的开启选项啊(同配置量产三星颗粒正常)。真没办法了,求各位大佬帮帮忙。

网友A: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速度真慢啊

楼主:
算了,自己回答吧,自己重新添加参数量产成功了,虽然要自己手动格式化,但是速度达到了30

网友B:
大佬,知道短接是哪两个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知道短接是哪两个脚吗?

不好意思,不知道

网友:
只收藏了俩3257 en aa  3252更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坐等高手解答。

水贴哥,就数你水的多

网友:
换工具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