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风扇转动时响了一声噪音大拆解(警示片)

楼主(2025-08-02):
力度还是很大的,把外罩固定圈都搞断了,应该是叶片老化断裂导致
幸好有个防尘护网,要不然外罩掉下来会发生更危险的。
防尘网又能防止小朋友伸手进去,还可以挡一部分灰尘,叶片老化脱落还能挡飞溅,安全第一。

网友A:
这下可以换新了

网友A: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换换扇叶,试试

网友:
可以单买扇叶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下可以换新了

买个扇叶换了,又能战十年

网友:
这配色可以

网友:
还是金属叶片安全。

网友:
买个扇叶几块钱,如果去废品站,2元一个任拆

网友:
不锈钢扎带捆一下还能继续用!

网友:
换个风叶,固定圈,还能用,是风叶老化断了引起的。

网友:
这种现象不常见,估计原来的材质就不太好

网友:
哇~风扇变回旋镖啦!!!!
之前捡到一台标有2级能效的落地扇,也是扇叶断的稀里哗啦(上面还有用胶粘接的胶坨,可能不是首次断掉~气的物主将它抛弃),那个扇叶也是硬的通明塑料的,被我捡个掰不断的绿色扇叶换上,现在还在扇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扇叶换了,又能战十年

用一个坏的电磁炉,找路边的破烂婆,就可以换它几个风叶。

网友:
用的时间长了,该换新的了

网友:
换新的就好了

网友:
买个扇叶吧,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