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帝豪EV350二手新能源车维修,变速箱减速器更换轴承

楼主(2025-08-02):
前集:https://www.mydigit.cn/thread-537743-1-1.html

第二天。抽空又开始修车了。先把电机上面的各种附件拆除掉

这个是水泵。在电机的前面固定,拆掉 用铁丝固定在水箱框架上,另外空调压缩机也在上面固定
也需要拆掉,将压缩机安置好位置。

然后是旋变插头,这个部件相当于无刷电机的 霍尔传感器。有些车拆转子 这个旋变需要对零
个人不好操作,这款车拆转子 可以不动它。

拔掉电机水冷管路 ,放掉冷却液。

找同事开叉车来帮忙,拆掉机脚 电机落地。到这一步已经走三分之一了。

可以看到 减速器是  博格华纳生产的。这个地方是P档电机。

拆掉电机和减速器连接螺丝,撬杠 使之分离,可以看到电机轴里很多铁锈,花键都看不清楚了。
我说的电机轴,就是这个,他是内渐开线花键

这个是减速器 输入轴。锈迹斑斑,但是好像磨损并不严重,难道没坏?自己判断错了?
(插一句,这个轴在装配的时候如果主机厂 给它里面注入一定量的黄油我想他的寿命
应该能延长不少,可以看到轴上面是带密封圈的,油不容易流失,这也许就是机械设计的巧妙之处。
可以定时或者叫做设计寿命)

手转电机没有噪音,那就拆开减速器,里面6个轴承 三根轴。
输入轴两个 国产长江轴承 6208 P63级,这个轴转速最高。
二轴和差速器轴分别是两个 PEER皮尔轴承 6308
轴承和外壳是紧配合,轴和轴承属于间隙配合,轴可以轻松拿出。

拿出一轴插入电机 感受一下,电机轴真的没事。
这下省钱了,继续往下看

二轴上面集成了P档齿轮,拿下二轴 就看见下面这个皮尔6308轴承的保持架已经完全分离
看来问题在这里
这时候我想起昨天新疆小伙跟我说 他怀疑二轴 轴承有问题,看来他真的说对了,不错不错
他应该是遇见过这种故障。

拿出内园看到有大面积的麻点,看来这几万公里的响声都是它发出了,因为麻点越来越大造成震动
又导致了保持架零散,所以造成了这次噪音增大,没错,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有铁屑的产生 这几个轴承不可避免的会进入铁屑,导致噪音,而且已经20万公里了。
就决定给他们全部换掉,不过拔掉轴承是个麻烦事儿,然后有耗费一个多小时自制一个内园拉马!
这个拉马真是奇丑无比啊。好在也完成了使命。

最后洗白白,吹干,等待下一步。

真的好累啊,这一刻我的悲观情绪占据了主导,

一直在问自己 为什么要把自己搞的这么累!

后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538451-1-1.html

网友: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肥昏解。。。

网友:
会修车真好,这又要省不少钱啊

网友:
检查一下其他轴承,如果是正常就不要换,原厂的轴承很难买到,新买的轴承不一定比原来的轴承好。

网友A:
不开个修理部岂不是浪费了阁下的才华

网友B:
楼主厉害了,坑人的修理厂又少了一笔

网友:
不错,对车子非常了解,说拆就拆了。

网友C:
牛啊,能自己拆变速箱,关键是还能修
题外话,轴承假货多,如果没把握买到正品,原厂的旧货说不定用的更久

网友D:
真佩服,你拆轴承的做的那个拉马很巧妙

网友:
终于更新了,不错

网友E:
只要开始第一次修车,后面就有修不完的车

网友F:
因为你要省钱

网友G:
有干劲,有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干劲,有技术

唉,累呀,真的累。自己干这活儿,太勉强了,这比换轮毂轴承,底盘胶套之类的活儿麻烦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因为你要省钱

这话没毛病,买这个车的初衷就是这个意思,  要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开始第一次修车,后面就有修不完的车

还真是这个意思。不断的难为自己,并不断的提高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佩服,你拆轴承的做的那个拉马很巧妙

哈哈,没办法的办法。不过太耽误事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啊,能自己拆变速箱,关键是还能修
题外话,轴承假货多,如果没把握买到正品,原厂的旧货说不定用的更久 ...

这个我是深有体会,这次是找熟人拿的国产 人本轴承。相对来说国产轴承假冒的少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了,坑人的修理厂又少了一笔

其实我感觉吧,这个活儿工时费500算合理范围,修理厂两个人的话半天应该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开个修理部岂不是浪费了阁下的才华

家里我老爸就是干修理铺的。我不想承接这份工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