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制作2个超低功耗的光控小夜灯

楼主(2025-08-02):
本人以前做过几个小夜灯,使用的是三极管方案,使用方面功能正常,只是感觉待机功耗有些高,大约为100多微安。正好手里边有多余的低压小功率MOS管,又找到了高阻值的光敏电阻,正好可以做一些超低功耗的小夜灯。先上图纸,便于讲解

这里有两份图纸,分别是NMOS管和PMOS两种方案,效果都是一样的,我这里制作选用的是使用PMOS管的SI2301,只因为手里边POMS管太多了。
光敏电阻一定要选用高阻值的,这样才能在待机时降低功耗,偏置电阻这里用1MΩ的,感觉还是有些小了,光线没有完全暗下来小夜灯就点亮了。如果想要求小夜灯在光线更暗一些时候亮起,就要加大偏置电阻的阻值,可以选择2M以上的。

此电路实测:
待机电流:3.5uA
点亮电流:1.8mA
如果电池为2000mAh,每天亮起10小时,充电一次使用的时间为:2000/1.8/10=1111/10=111天=3.7个月。
制作了2个不同的小夜灯,第一个是使用了两节充电宝的外壳,第二个是用了USB那种常亮的小夜灯。

内部粘上两片磁铁,可以吸附到冰箱门上面了。

完美盖上盖子

暗处亮灯效果

第二个小夜灯,原来有三个灯珠,拆除了2个,留出空间焊接元件。

做好盖上外壳,元件可以完全放入,不会顶到外壳。

暗处亮灯效果。

小夜灯反应灵敏,一个放到走廊里,一个放到卧室桌子上面,晚上起夜有微光照明,看视频:

网友:
不错,可以去申请一个微小小夜灯的专利

网友A:
现在光污染严重,用不上这个?

网友:
我那七八十个ETC有超级电容,有太阳能电池,充电板,屏幕(背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光污染严重,用不上这个?

被窝里还是合适的。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技术不 错,做的挺实 用

网友:
nmos管不是gs正向电压超过阈值后,ds就导通了吗?
你这个原理图一接上不就nmos管导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被窝里还是合适的。

起码20W。

网友:
抱歉,刚刚理解错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食足

网友:
这个小夜灯也太亮了,会影响睡眠的

网友:
这么小的电流居然能点亮

网友:
那个充电宝外壳的小夜灯如果在外壳再配个小太阳能电池板估计就永远不用再充电了吧。

网友:
让我想到了我淘的人体感应太阳能控制板,led灯板,买时想着回来做个太阳能小灯,收到货就放那里吃灰了

网友:
收藏备用吧。画个版

网友C:
光敏电阻和led最好离得远点。放到充电宝的不同面上,防止回光干扰。
我的办法是在光敏电阻上套一圈黑的热缩管。不需要给它留太大的感光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敏电阻和led最好离得远点。放到充电宝的不同面上,防止回光干扰。
我的办法是在光敏电阻上套一圈黑的热 ...

讲的很对,距离太近会有干扰。我做好了才想起来,后来不想再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