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佳仕凯32140电池组

楼主:
       同事拿来16个单节15A磷酸铁锂电组,组个48v的电池组,给350w电瓶车用。自制的点焊机点0.15厚还行,再厚费劲,如果2并电流也够,这个串联,所以准备叠焊2层,14亳米宽,应该是足够了。镀镍钢带通过电流计算,是截面积x10吗?
       以前组的电池包装都是用青稞纸,再用环氧板,青稞纸的有什么作用?是不是可以不用?
      今天看视频,发现有麦拉片这种绝缘,请问有用过的吗?

网友A:
这么大的点焊机才能点0.15的镍带,纯镍难点,镀镍的就可以点厚些但容易生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点焊机才能点0.15的镍带,纯镍难点,镀镍的就可以点厚些但容易生锈。 ...

自己微波炉做的,绕三圈,加上笔尖,三个接头,可能还是不太理想,0.15一般也够用了,如果大单体还是得上螺丝垫片,小电池并联可以分流或者叠焊一层。

网友:
还别说,这还是个思路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点焊机才能点0.15的镍带,纯镍难点,镀镍的就可以点厚些但容易生锈。 ...

外壳与内容应该是无关的。
更加不能想当然。

网友B:
镍的电阻是铁的70%,铜的电阻是铁的16.33%
青稞纸是隔离作用,金属片发热的时候塑料容易熔化,下去就是负极金属了...纸耐高温很多

网友:
还是电容点焊机更方便一些   两个电容一个控制板  轻松0.2镍钢带

网友C:
我两并30A的,015镍片也够用了。毕竟才400W电机。环氧板,青稞纸都是绝缘用的,有支架,环氧板青稞纸也可以不用了。除了正极那要贴下青稞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两并30A的,015镍片也够用了。毕竟才400W电机。环氧板,青稞纸都是绝缘用的,有支架,环氧板青稞纸也可以 ...

并联分流,2并的宽14亳,4百瓦,不会太热。感觉电池之间还应该点上硅胶防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镍的电阻是铁的70%,铜的电阻是铁的16.33%
青稞纸是隔离作用,金属片发热的时候塑料容易熔化,下去就是负极 ...

还是以增加导电线径来减小热量为主。

网友:
第一次听说有麦拉片,都没见过。你的次级应该是绕少了,或者是次级的线径细了,应该是50平方毫米绕4圈。

网友:
0.15焊两层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