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手持小风扇拆解改进

楼主:
最近入手一个小风扇,相对于之前发布那款风速更加平和,没那么暴躁,但是使用过程中发现手柄容易发热,拆解分析热量主要来自于导线和电池链接片,如图导线太细,而6档风速的时候电流高达2安培以上,电池链接片和导线承载能力有限,故而发烫,传递到手柄和电池外壳上,故而改进了粗导线,加厚了电池连接片弹簧与连接片加锡处理,减小连接电阻,发热现象明显改善

网友A:
这个手持小风扇居然可以换电池,不错

网友:
看线路板上,还有点东西,能换电池,不错。

网友:
真正的直流无刷!

网友:
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手持小风扇居然可以换电池,不错

手边有两个都是可换电池的

网友:
不错,自己可以换电池的。

网友:
15W应该达不到吧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有这样的,学学你的办法。

网友:
这 扇叶 这电机 风 应该不大吧

网友:
电路板电子元件还挺多的。

网友:
三相电机,吹称50克,风力很大的,一档就相当于别的风扇最大档还要什么自行车。很可以了,还不到二十块

网友:
入手了一个,刚到货,六档风力强劲,换电池到主板的线?电机的线需要换么,电机线好像不好换

网友:
无所不有呀这个产品都有人想出来赚钱。

网友B:
已改好,红色线比较短,就没换,黑色线换了26awg硅胶线,另外问下,六档时左侧两个指示灯闪烁是什么意思

网友:
无刷电机最好换2204,1806等效率高的,再换航模螺旋桨。

网友:
可换电池,这个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改好,红色线比较短,就没换,黑色线换了26awg硅胶线,另外问下,六档时左侧两个指示灯闪烁是什么意思 ...

功率高了,电池电压不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