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混水龙头部分拆解

楼主(2025-08-02):
2021年4月买的浴室柜,

配套的混水龙头漏水。

于是上网买一个,在等待到货期间,用玻璃胶补上应急。现在重点说一下混水龙头的拆解,还有待拆的部件。用小刀把冷热标记撬开,

里面有一个内六角螺丝,

拧开后,

可以拿开把手。

用尖嘴钳把上盖逆时针拧开后,

混水阀芯就可以拿出来了。

想用尖嘴钳拧开进水的下盖,没有成功,还损伤了一些牙丝。

我的方法是不是不正确,请众大神支招。

网友:
方法应该是对的,可能时间久了,螺纹部分锈住了。

网友:
噢,是这样拆解的,是否正确我不知道,反正我也是这样拆解的

网友:
我的混水伐也被我拆碎了,水垢太结实了。

网友:
整个更换也不贵,别是锌合金或者铁就行

网友:
是说最后那个图片里的2孔芯子要拆出来吗?
这个阀体是黄铜的吗?若是铜的就用白醋泡两天,等到水碱溶掉那个地方可以有拧出来,但是看漏水的穿孔很像是锌合金的,那就没得拆了。

网友:
这水龙头漏水的地方真是奇怪,第一次见到这地方烂的。

网友A:
混水龙头估计现在大多是这样的,也拆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混水龙头估计现在大多是这样的,也拆过

不过拆的是洗澡的,稍微复杂些,因为多几个出水口

网友:
这是锌合金的吧

网友:
这就是所谓的“塑钢体”。外壳和阀体都是塑料的。

楼主:
继续拆解:用胶钳、铁锤侍候。发现下盖是塑料一体的,也不能旋转拆出的。

为了拆黄色的罗圈盖,动用了角磨机割,

拿在手里轻飘飘的,而且底色是白色的,估计是铝材质的。

全部拆解后,还可以使用的有:阀芯、把手。

经验教训:锌合金的阀,四年一过,就要更换。价格低的阀,里面黄色的,不是铜。

网友:
我也是这样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