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长安深蓝S05纯电 直线行驶困难后续(二)

楼主(2025-08-02):
续上集:长安深蓝S05纯电 直线行驶困难后续

前景提要:车提了但是高兴不起来 - 深蓝S05纯电车主的糟心之旅
------分隔线----

8月1日,经过不懈努力,平均每周跑一趟4S店,约到了长安汽车厂家产品部、质量部一共5人,对深蓝S05高速不稳问题进行处理,耗时9H。
1、试车:厂家来了简单和维保经理沟通后,马上路试,跑了大概30公里,下车后之言车存在明显问题,方向盘找不到中点。
2、读取数据流:厂家先看转向系统,通过OBD查看数据,全英文我也看不懂。检测数据显示转向系统正常。
3、四轮定位:下一步检测四轮数据,做四轮定位;这次检测数据发现问题。
4、调整四轮数据,S05只能调前、后束;对先调后束角,再调前束角。
5、调完再次路试,直线行驶稳定性有提高。看来跑偏和四轮数据关系密切。不过出线一个新问题,方向盘歪了···
6、再次做四轮定位,主要调方向盘。调好后再次路试,依然是歪的,只不过比上次好一点。
7、结论:4S四轮定位设备精度不高。恰恰S05又比较吃设备精度。
8、本次厂家人员处理后,高速不稳问题解决6-7成 ,新增方向盘小角度歪。(我有理由怀疑,剩下的3-4成问题就是由于设备精度不高导致的)厂家师傅比较好沟通,也很负责。此事暂时告一段落,既然知道问题所在,也解决了6-7成,后续如果还是开不习惯大不了自己在轮胎店找一个亨特高精度定位设备做一次定位。

楼主:
该维权事件暂时告一段落
先开一段时间磨合,如果接受不了(高速100以内改善明显,有少许时候飘,修方向盘频率降低,基本可以接受;时速120及以上仍然有明显飘的感受)下一步就是返厂检测\维修了,好在长安工厂就在重庆鱼嘴,30公里不是问题,不过我不太想新车就拆得七零八落,能磨合/适应就将就开。

也许以后再也找不到单手开高速的舒适体验了

网友:
结果就是你的车出厂就跑偏?而且还是通病,无法达到你满意的程度?

网友:
新车,我个人建议还是一步到位,直接都弄好,否则一直开就一直闹心
当然了,如果经常上上高速的话

市区很难开到100以上,那就没太大必要了

网友A:
卖了吧,一劳永逸
不然心里一直有个疙瘩,虽然我见过很多新车方向盘都不是严格居中的。

网友:
看来国产车,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油车三大件调教一直是国产车门槛,电车简化了发动机变速箱,用电机加变频器替代,但是底盘和方向机刹车这些都没变;没有技术积累还是搞不好噶;遥遥领先,我呸

网友:
我觉得你说的这些问题是国产中低端电车的通病吧。今年我也刚买了一辆几万块的小型两厢电车,坐姿比较高,方向盘很轻,方向盘回正、直线行驶感觉倒是没什么问题,但第一次上高速,又是晚上,又下小雨,感觉车很飘,只敢开100左右时速。之前我开的是一辆公认操控比较拉跨的燃油日系小轿车,在高速开120-130时速也毫无压力,感觉这辆电车和日系油车相比,操控差了很多。开电车跑了几次高速,现在逐渐习惯了,也能开120时速了,但为了电耗,通常开105左右的时速。楼主从操控很好的法系车转到操控较差的电车,肯定感觉落差很大,不适应。最近我开一辆本田英仕派跑高速,感觉操控和我那2辆车天差地别(平时也没得开过什么好车),不知不觉就开到130多时速,感觉很沉稳,也很轻松。

网友:
在平直的道路上,双手离开方向盘只要能跑直道100多米我认为就没问题,就是说方向盘不正车能走直路不是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能找到人售后是真的不错

网友:
楼主在重庆,离长安工厂比较近 还是极好的。

网友:
方向盘都调不正,说明技术不到位或定位机不准。

网友:
总算找到厂家出面,返厂检修彻底解决的好。

网友B:
这种厂家连底盘都 没设计过,更不用说调校了,能把四个轮子整清楚已经很尽心了

网友:
售后已经很给力了

网友:
唉,这些隐藏的问题太折磨人了。这种车没调教好怎么能出厂的呢。

网友:
居然解决了,楼主厉害啊!
恭喜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了吧,一劳永逸
不然心里一直有个疙瘩,虽然我见过很多新车方向盘都不是严格居中的。 ...

我才提车没一个月,不带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厂家连底盘都 没设计过,更不用说调校了,能把四个轮子整清楚已经很尽心了 ...

我这情况应该是个例吧,长安都是央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