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245焊台外壳休眠使用中总从待机跳出

楼主(2025-08-02):
一开始插上待机,用几次再插上也待机,一会儿跳出,再重插上依然如此。外壳休眠、干簧管休眠哪个靠得住?还有其他的待机方法吗?化锡是真快,怕烧坏一直控制在300度,后来换成T12焊台,虽然慢一点但稳定。

网友:
不懂,进来学习下。

楼主:
感觉还是这个环与下面的环接触不牢

网友:
所以说手柄和支架也蛮影响使用感受的,我用的坛友54-X的手柄和插架,小巧精致,很好用,一套40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还是这个环与下面的环接触不牢

其实这个907手柄插245的芯子大小比例不协调,不好看,手感也差些。。。插白光TX1大芯子很好的

网友:
不同芯子对应不同手柄,对应不同支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电了吧

没有,自己缠一个弹簧塞里面就解决了

网友:
我自己的T12焊台,插电按开关不亮了,最近忙,都没顾上拆开看看哪里有问题。

网友:
接触不良也是令人头疼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