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菲尼瑞斯IPS3608数控电源拆机测试

楼主(2025-08-02):
最大36V8.2A输出,最大285W功率输出。有VI曲线,USB输出支持多种快充协议,支持固件升级和上位机软件。
外观不错,铝合金外壳,前后面板是塑料的。屏幕是2.8寸彩屏,有黑白两种主题色彩。屏幕角度可调。
开关电源版本的,输出精度只能说还行吧。内部默认温度保护是60度(最大可以调至99度),使用中,如果输出较大电流,温度上升很快,很快就保护停止输出,所以,无法长时间输出。输出短路时,很容易重启。感觉软硬件设计成熟度不够。

网友:
没有技术,看明白都不容易

网友:
牛!这电源真牛

网友A:
国产的电子产品贴片的板子都很漂亮,但是发现多数直插件都不做清洁,松香助焊剂留那直接扣壳出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电子产品贴片的板子都很漂亮,但是发现多数直插件都不做清洁,松香助焊剂留那直接扣壳出货 ...

有一种说法是,现在为了环保,不让清洁了

网友:
修修大师   一手 来踩个足迹    外壳可以 就是 内部做工一般  感觉 就是 500可以入手

网友:
以前我们很佩服日本人的钻研精神,看了这个电源我们国人圈的也钻研了来了自己的一套东西。成本低又好。

网友:
做工真的是好。

网友:
FNIRSI 的强项一直都是外壳设计,内涵并不重要

网友:
千元左右的商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种说法是,现在为了环保,不让清洁了

想起低温焊锡了,为了降低能耗,减少排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种说法是,现在为了环保,不让清洁了

清洗液也算生产成本啊。。。。

网友:
带充电口输出还是实用的

网友:
说到松香、助焊剂这些,小鬼子的板子没见过洗板的

网友:
外观看着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很简单,就是普通的开关电源加DCDC转换器

网友:
看起来不错,就是贵

网友:
还带快冲 可以冲手机啊

网友:
这数控电源真牛,看来价格不低

网友:
原子哥家的万用表怎么牛逼了就是示波器用处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