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DC-DC降压模块性能有点意外(HCW-P715)

楼主(2025-08-02):
最近天气热,给车里后排增加了3个USB小风扇,这样一来车里的USB口就不够用了,于是在同一家购买了2款5V 同步整流降压模块。本来比较看重大的这块,外置MOS管嘛。小的那款以前也买过几块不过都是用在不超过1A的小电流处。这次是除了用那三个风扇(最大功率加一起2.7A)还想再接一个USB口给手机充电用,所以最大持续电流起码需要3.7A。前两天东西回来后测试,失望又很意外。失望的是大的这块标称5A但是按照原装配置不到3A就保护了,测试工作频率好像150KHZ,后来把电容换成固态并加大容量后最大可以去到5.8A左右电压下降到4.5V左右,然后无论电容如何加大输出电流都无法提升了,而且效率测试也就是80%多而已,电感发烫严重。

接着是测试小的板,本来看到那么小的芯片以为电流有限参数虚标,谁知道什么都不改动的情况下最大输出电流居然接近10A,工作频率500K,当然只是短时间测试因为发热太大,不过起码电压非常稳能够维持5V以上。用铜片跟散热片给做了散热加强以及加大滤波电容,输出电流9.8A不保护可以稳定工作几十秒直到烫手,如果是5A电流输出连续半小时没保护当然温度也高,足够用了。
粗略计算了一下12V输入5V输出5A效率93%

网友A:
没想明白usb风扇干嘛用的?

网友:
是的,不能看个头大小论英雄,楼主探讨求实精神值得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想明白usb风扇干嘛用的?

车内没有空调、、、、鸟。

网友:
不上的性能这么好,可喜。

网友:
我也有个同样的DC降压模块,没事用来给手机或小电器供电使用。

网友B:
mini 560 这个,不加散热,啥也不改动,裸板下,长跑3A不怎么发热,效率也很高(我测试的是12V转3.3V)。难解决是在输出端,不能用大电容(包括用电设备上的电容,超过1000uF就不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想明白usb风扇干嘛用的?

广东夏天开空调也不顶用,加风扇好非常多,我的车只是小天窗的纯油车

网友C:
车里用这个杯水车薪。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ni 560 这个,不加散热,啥也不改动,裸板下,长跑3A不怎么发热,效率也很高(我测试的是12V转3.3V)。难 ...

500K的频率其实不需要那么大电容,原板上也就4个10UF电容而已,我是去掉其中一个换上6V 220UF的固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里用这个杯水车薪。

完全足够了,3个风扇最多2.7A,再加一个手机充电(带usb识别)2A,一共也就5A到头了。关键我这个只是给后排用,后排本身还有一个车自带的USB口。前排我还有一个6个USB口8A的车充以及一个原车USB口,全车加起来一共12个USB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足够了,3个风扇最多2.7A,再加一个手机充电(带usb识别)2A,一共也就5A到头了。关键我这个只是给后 ...

全车加起来一共12个USB口,厉害。

网友D:
突发奇想,你说那个USB风扇若是跳过芯片,用12V直驱会不会烧。
我无聊试过家里的老USB铁网的风扇(不带调速的),接上自制的诱骗器,然后慢慢的升高电压,好像到9伏多,转速就不升高了,反而降速或打嗝了,应该是霍尔输出保护了。现在都出5档的小风扇了,猜想最高档的电压应该超12伏了吧

网友:
都是什么主控芯片的?

网友:
这类模块加两个固态电容要稳当耐用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突发奇想,你说那个USB风扇若是跳过芯片,用12V直驱会不会烧。
我无聊试过家里的老USB铁网的风扇(不带调速 ...

拆开看下霍尔型号查下资料。一般小风扇霍尔好像只有五六伏

网友:
引用 楼主:
500K的频率其实不需要那么大电容,原板上也就4个10UF电容而已,我是去掉其中一个换上6V 220UF的固态 ...

用电设备原机上电源输入有大电容,我不想拆掉用电设备上的电容。后用老早库存的3R33模块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突发奇想,你说那个USB风扇若是跳过芯片,用12V直驱会不会烧。
我无聊试过家里的老USB铁网的风扇(不带调速 ...

是的,最高升到9v左右

网友:
谢谢分享,mini 560,记下了。

网友:
效率高低不同,用料大的缩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