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一个亚克力龟缸及晒台,龟儿子们终于没法越狱了!

楼主(2025-08-04):
LP养了鱼,就把之前的俩乌龟强行安排给偶照顾,唉!

考虑到以前用的缸小、不透明,一边还有个半圆缺口,大龟经常从那里越狱
想到偶之前屯得有些A4尺寸的亚克力/PC/PVC透明板,就用它们来DIY个透明缸吧

厚度4mm的做底,3mm做长边,窄边用2mm的应该没问题
具体分别是哪种材质偶也记不清了

查了下说用PVC胶水可以粘
为了龟儿子的健康,偶撸的给水管胶
这牌子是不是碰瓷联塑?

用裁纸刀上的勾刀开板很容易

底和长边直接用现成的,只需裁两片窄边

然后磨边,方便后续粘胶

撕掉保护膜,拼好,用胶带固定

用细长胶嘴更容易施胶

结果一不注意就粘在壁上了

为保证效果,外侧也涂上胶

为预防漏水,干后内侧再涂一层硅酮胶

主体做好就是这样

加水测试OK

一块多撸的塑料防潮垫板

这个合适做底层的隔板,粪可以掉下去,防止龟儿子爬动搅浑水

按缸内尺寸裁剪好

完美匹配

再来做个晒台
这片应该是PVC的了

锯好外形,用防风打火机热弯
再用废料板做加强和支撑

同样用PVC胶粘接好

按规划,是摆在这个位置的

留出足够的进出口,中间兼做躲藏间

再用石片、白石、石英砂等材料

粘在晒台上,方便龟儿子上下爬

龟缸终于搞好了,请俩龟儿子入住

不知道为啥,大的个喜欢在台上,小的就喜欢泡水里

第一次做这种缸,也不知道耐不耐用,不过反正龟儿子是不可能爬出来的,而且也更方便逗它们了

网友A:
巴西龟本来寿命30年,让你的化学涂料减寿十年啊

网友B:
这个山寨胶水,还不如用正品联塑可能毒性还低点

网友:
感觉化学物质太多了

网友C:
哈哈,满满的父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巴西龟本来寿命30年,让你的化学涂料减寿十年啊

这好像不是红耳龟

网友:
龟儿子居住条件不错啊,不光有房子还有游泳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好像不是红耳龟

这是黄喉水龟,长的慢,比巴西龟难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满满的父爱!

不容易,都是楼主的谷穴

网友:
手艺不错,清爽

网友:
龟儿子比它龟爸住的都舒服啊

网友:
搞点压克力专用胶水啊,美观可靠。

网友:
材料硬度不够,表面不耐磨,用1年你就不想用了,搞个大玻璃的或工业塑料箱子还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山寨胶水,还不如用正品联塑可能毒性还低点

这倒也是哈,可怜龟儿子了

网友:
看着像本地的土龟

网友:
过两个月就要换新房子了,因为这个缸过两个月变磨砂的了,很难看

网友:
不晾晾通通风就入住了吗?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顺便请教一下,这种亚克力板打小的长方形孔用什么方法好,我想在板上开插座的空,有圆的,有长方形的(插头的扁腿能插进去),谢谢!

网友:
不是大的喜欢在台上,小的喜欢泡水里,是小的抢不过大的,搞两个晒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