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宝短路是否十分危险?各位的充电宝带打嗝功能么?

楼主(2025-08-02):
是不是只有带打嗝功能,才能确保安全

如何知道充电宝是否带打嗝功能?

网友:
理论上来说  充电宝的保护板就是有短路保护的功能的    不短路就会恢复
当然如果是在保护板之前短路  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有输出保护,但是他也会坏,也会击穿。
要知道有没有,接个大功率负载不就知道了。
买两个1欧姆的大功率电阻,接上正负极,呵呵,感觉还是买灯泡直观点,不亮就说明保护没输出了。

不过不建议这么干,我搞坏过一个充电宝,那时我需要一个10伏电源,然后就两充电宝串联,然后我脑残接电机了,感觉电机震动了一下(没转),然后,其中一个充电宝的输出芯片就烧了

网友:
我前段时间拆的充电宝带有保护板,如果电路板短路确实是能起到作用:https://www.mydigit.cn/thread-533484-1-1.html

网友A:
直接买小米的充电宝,官方明讲“带短路保护”

网友:
充电宝的保护板是有短路保护的

网友:
简单点加个自恢复或保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小米的充电宝,官方明讲“带短路保护”

小米早期充电宝是否也有打嗝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米早期充电宝是否也有打嗝功能?

早期的小米充电宝,用的都是18650钢壳圆柱锂电,安全性比软包锂电更好,好像也有短路保护功能

网友:
不太好测试,直接买大厂的放心点

网友B:
短路保护本就是充电宝基本的功能。

其实换个思路,充电宝就是DC-DC电路,真的短路了,先坏的应该是电子元件,会危及的电池的概率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路保护本就是充电宝基本的功能。

其实换个思路,充电宝就是DC-DC电路,真的短路了,先坏的应该是电子元 ...

pcb坏,其他没事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pcb坏,其他没事么?

PCB上的各种电阻、二极管类似保险了,极大降低了电池出问题的概率。当然也只能说事无绝对。

网友:
啥叫打嗝功能,短路保护,应该会有吧。没有的话岂不是很容易bo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上的各种电阻、二极管类似保险了,极大降低了电池出问题的概率。当然也只能说事无绝对。 ...

哪种二极管可以当保险用?你说的是稳压二极管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种二极管可以当保险用?你说的是稳压二极管么?

二极管可以防止倒灌,日常电路板损坏问题最集中的个人觉得是四类元件:主控芯片、二极管、电容、电阻。

不过单纯针对充电宝短路来说,如果有保护电路比如保险或者保护IC一般先损坏。无保护电路的,损坏的一般是主控或者电路板上的狭窄走线,另外承载电流能力较弱的MOS或者电阻也会受到损坏从而使得电路整体断路,以上都失效或者电池老化内阻太大也确实会直接影响到电池。

网友:
哈哈,充电宝带打嗝功能?没试过短路充电宝,但短路基本都会保护,至于打嗝都是负荷太大或电路故障导致负载能力不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