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120uf 400v的电解电容能用100uf 400v的替代吗?

楼主(2025-08-02):
手里有个24v的电源,想要改装成t12电烙铁电源,但是这个位置的原电解电容比较长,会阻碍想要装上去的开关,所以,想问能用100uf400v的替代吗?

网友:
完全可以的

网友:
放心代换,就算是用82微法的也没问题。

网友:
本身设计有余量,且电流不满载,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换上去可以用,纹波变多而已

网友:
完全可以,放心替换

网友:
100替换120,这太能行了

网友:
电容容量在滤波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误差50%

网友A:
别长时间满载用就行

网友:
完全可以,120电容不一定比100的容量大,用电桥测有好多电容都不到标称容量,电解的容量误差大的很

网友:
我觉得嘛,可以是可以,最好还是用一样的。

网友B:
百分之一万可以,俺的T12电源滤波电容为82uF,24V3A输出稳稳当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分之一万可以,俺的T12电源滤波电容为82uF,24V3A输出稳稳当当。

对,也是82uf的电源路过

网友:
电解电容误差很大,说不定120UF的还没有100UF的容量大

网友:
47uf都行,我有个小电源就是47uf。T12峰值功率72W,使用时平均功率15W左右。

网友:
完全可以放心替换

网友:
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长时间满载用就行

请问下怎样人为实现满载?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大佬指点,那我就放心替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怎样人为实现满载?

即使生产线长时间焊电路也不会满载,想满载可以烙铁头浸在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