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北通阿修罗SE游戏手柄 线坏了给动手能力的大佬

楼主(2025-08-02):
北通阿修罗SE游戏手柄 线坏了给动手能力的大佬

手柄连接线坏了,不会换,给动手能力的大佬

网友A:
感觉你在忽悠人,数码老人了连数据线都不会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在忽悠人,数码老人了连数据线都不会换

同感,嘿嘿,有点邪门。

网友:
几年前pdd上买个白牌手柄才15块钱,还没坏

楼主:
动手能力非常的弱动手能力非常的弱,原来上面铁铲的电胶布是可以用的,我想把电池助手重新换一下,然后就不行了

网友B:
我都怀疑是不是还有别的问题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怀疑是不是还有别的问题坏了

再坏之前是连接 ps3 正常使用的

网友C:
能不能打五折,一共只有1549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