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为什么空开和漏保的压线口都那么浅?

楼主(2025-08-02):
一直以来就发现这个问题,几乎所有品牌都一样,正泰天正德力西人民,压线口都那么浅,经常有因为压不紧线头导致烧毁端子的,为啥不做的深一点,让线头可以穿过去一部分,或者干脆的双排螺丝,像电表,闸刀,都是双排螺丝,为什么设计成这样呢?故意的吗?

网友:
人家本来就是让你压端子的,没让你直接压线,压线只是个人自愿行为

网友:
有鸭嘴端子让你用你不用,还怪人家,这玩意是拉锁的做大了也没用

网友A:
正常用鸭嘴端子,实际生活中基本不用,工业会用

网友:
压端子的 钳子和接线端子网上一搜一大把!总有适合你的。

网友:
压不紧是力矩不够,还要经常紧一下

网友:
原来如此啊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一段时间后会松动

网友:
看高手们解答。

网友C:
把铜线多剥一点,弯个回头弯就行了。

楼主:
可能我这是小地方,无论小区还是平房,就连电力局电工一块算上,几乎没有线头压端子,再接漏保空开的,我见了很多,有些端口都因为打火跟导线融化在一块了,只能暴力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一段时间后会松动

我觉得是热胀冷缩,线头都要拧结实,然后再压,单股线就折一下,增大接触面,多股线拧结实,我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铜线多剥一点,弯个回头弯就行了。

没错,我是这么干的,这样接触面也大一点,而且我会多留点包皮,尽量不使铜外露,因为农村,很多人家并没有盒保护,怕不小心碰到触电,所以觉得接口浅了不咋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用鸭嘴端子,实际生活中基本不用,工业会用

一点没错,连我们这里电力局接生活用电,电线都不用,无论是小区还是农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一段时间后会松动

大电流工作的线路螺丝松的概率比普通电路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一段时间后会松动

热胀冷缩

网友:
既然都这么设计,包括西门子施耐德abb人家的空开也是这样的,就说明符合市场需求,是没问题的。而且将近1厘米深的插孔,对于单芯硬线和压了端子的软线来说,绝对是非常牢固的,除了自己没拧紧外,我就没见过拧紧后自己松的,哪怕是震动机离心机等震动大的场合。铝线是肯定不能直接插进空开的,接触面会粉末化松动,软芯线要压针型鼻子或者插片端子,否则热胀冷缩也会松,毕竟是一团丝线挤在插孔里,表面上感觉螺丝拧不动了,实际内部并没有压紧。

网友:
我在车里见过那种被拽破开的空开,就是那插孔螺丝端子都从空开里扯出来吊着了,人家螺丝都是紧的

网友:
长了浪费没必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我是这么干的,这样接触面也大一点,而且我会多留点包皮,尽量不使铜外露,因为农村,很多人家并没 ...

包皮也不能多留,要正好在内压片之外,否则会被内压片压到,导致不紧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