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剩余的HVUJMFJ颗粒贴SM3281主控上竟意外的还可以(更新提速)

楼主(2025-08-02):
剩余的HVUJMFJ贴3281上竟意外的还可以,
还有一丢丢4K,传说中的4K比903强
其实就是托西巴的TC58 tlc
参数加到sm32Xtest是过不去的,只能用SMIMPTool(DYNA MASS STORAGE PRODUCTION TOOL)

更新因为使用速度模式导致掉速,可以高格,这里应该是修改的固件速度,AUTO就好了,后面应该是超频

网友A:
这是群联黑片啊,挑了又挑的“精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群联黑片啊,挑了又挑的“精华”。

渣土顿上拆的,合理啊

楼主:
补个跑圈和正常速度,拔下来,跑完圈,怎么掉速了

网友B:
降级片不刚用

楼主:
就用个PE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降级片不刚用

大胆用,绝大多数人其实也没啥重要数据。

网友:
3281配东芝的BICS3还是非常不错的,可惜TSOP只能用黑片工具开,如是BGA,用白片开,性能还要好些

网友C:
3281性能真的够了,4K还够用,只要不是天天win to go,满足大多数人,兼容性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81性能真的够了,4K还够用,只要不是天天win to go,满足大多数人,兼容性也好 ...

感觉不如S家的PRO SD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3281性能真的够了,4K还够用,只要不是天天win to go,满足大多数人,兼容性也好 ...

Linux装U盘里,2.0的U盘都是够用的,也不卡

网友(2025-10-15):
放段时间掉速更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