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XT U盘开卡7S2F卡在Download ISP,求教。

楼主(2025-08-02):
2246XT中长U盘板开卡7S2F一直卡Download ISP。颗粒是从工控板拆下的,上2246XT前用测试架清空了。板子土狗也跳了,供电也量了,是3.3V(两个电阻,一个450K,一个100K)。但是一直卡Download ISP,来来回回用了三个2246XT板子,也换过好几个颗粒,主控也拆下重新值锡过。软件也换过好几个,开卡前短不短接问题一样。实在是不知道是啥原因。

网友:
这里加一颗0Ω电阻,vccq改3.3v就可以开了

网友A:
开卡工具会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卡工具会有的

啥意思?

网友:
估计还是软件不匹配

网友B:
明显U盘给你搞费了。

网友:
重新换个工具试试看?这个好像有点是闪存不对啊

网友:
pretest要选0
2246xt有清空代码的,可能闪存没清干净

网友C:
添加代码,首页清空代码打勾,点击开卡就清空了

网友:
清空试试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U盘给你搞费了。

乱说,颗粒拆下上IS903是正常量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添加代码,首页清空代码打勾,点击开卡就清空了

已经添加了清空指令,首页勾选了Erase System Blocks,设置页面Pretest选了0,量产卡Download MP ISP

楼主:
更新下,我重新量了焊盘,是1.8V,请教怎么改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