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飞牛都是什么玩法

楼主(2025-08-02):
前一阵子用闲置硬件g4560+h110装了台飞牛,但是不会玩,最多就是用手机版飞牛备份下照片,视频之类,想问下大家还能怎么玩?比如影音,电影资源从哪来?下载用哪个?下载的话不是会员能不能下载?其他还有哪些玩法,请大家指教下

网友:
我只是刷手机视频知道有这个系统。但是未安装使用。

网友A:
资源去网上搜啊,我找了个老本装完,试了试功能,吃灰了,以前看别人用群晖啥的总想试试,现在感觉不是刚需

网友:
说白了就是自建网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资源去网上搜啊,我找了个老本装完,试了试功能,吃灰了,以前看别人用群晖啥的总想试试,现在感觉不是刚需 ...

用来备份照片,视频,资料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B:
我用WIN7开远程和共享做NAS,主要是WIN7下可以用荐片下载电影电视,比如昨天把91版雪山飞狐下载了,前几天刚看完大唐双龙传。

网友A:
我用Windows开共享总出各种问题,经常两台电脑不能互访,恼火

顺便问问大佬,服务器192.168.100.100,
原本两台电脑192.168.100.30和192.168.100.40直接入网并可以互访,
后来因为要接入平板电脑,这两个电脑处各接入一个路由器,结果都开DHCP,分派的地址还都是192.168.1.x.
现在所有设备都能访问服务器,原本的两台电脑怎么互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WIN7开远程和共享做NAS,主要是WIN7下可以用荐片下载电影电视,比如昨天把91版雪山飞狐下载了,前几天 ...

荐片是收费还是免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荐片是收费还是免费的

完全免费,已经很多年了,功能类似当年的快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Windows开共享总出各种问题,经常两台电脑不能互访,恼火

顺便问问大佬,服务器192.168.100.100,

方法一:两个路由器关闭DHCP,所有网线插LAN口。
方法二:两个路由器网线接入方式不变,WAN口设固定IP,再开DMZ。

网友C(2025-09-06):
我是除了备份照片、视频(日常视频非电影类)、资料外,NAVIDROME 可以听歌,测试过可以但是没有存放大量音乐,另外节点小宝可以将办公室的飞牛异地组网,可以随时远程访问,还有虚拟机,我在虚拟机里安装了Windows7 和WINDOWS 10 有需要软件测试的时候我都可以通过向日葵和TOdesk 直接操作飞牛里的Windows7 和Windows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除了备份照片、视频(日常视频非电影类)、资料外,NAVIDROME 可以听歌,测试过可以但是没有存放大量音 ...

玩虚拟机对硬件要求高吧,你用哪个cpu?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玩虚拟机对硬件要求高吧,你用哪个cpu?

不高啊 i3 2代的U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高啊 i3 2代的U

哦,那我g4560应该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那我g4560应该也可以

完全没压力,不过你内存要大点,我是双8G 共16G的内存,显卡核显

网友:
小云搜索找片源,在飞牛上运行百度网盘把片源下载到本地
我主要是下载录播网课给娃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