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8M-AB断电了U盘竟自己扩容了

楼主:
就前几天做的放着跑数据,今天突然不识别,然后诡异的来了,明明是2X2CE,居然8个CE都出来了1111和tool各种擦除没用

现在把2号颗粒拆了恢复64G离谱了啊

网友A:
跳线R7或者R6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线R7或者R6怎么样?

没用,应该是颗粒2出问题了,3268 1CEX2 R6,2CEX2 R7 R9, 2X4CE R8 R10

网友:
又给你赚到了。

网友:
好奇怪的情况

网友:
居然是活体的,还可以长大

网友:
这么诡异      主控没坏   那就是 颗粒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