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低成本高压放电灯

楼主(2025-08-02):
个人特别喜欢电源,当然也就喜欢修电源,现在一般功率大的电源基本都是开关电源(变压器的太笨重),检修时候,就经常会遇到高压电解有电,需要放电,如果不放电,轻则打个火花吓人,再不然就被电疗一下。
用那种白炽灯泡做放电,也是可以,就是体积大,而且易碎。
大概几年前,在矿坛看见有人出小石英灯泡,220V20W左右的,看便宜买了一盒,再买了些配套灯座线,测试了下,放电效果还不错。一直就凑合用着,但不方便。
今天正好有时间,找了2根都不知多久买的探针(可能是),然后将灯座的线焊接到插座上,并套了2层热缩管,绝缘和增加强度(避免线扯断)。最后再把灯泡和灯座部分用热缩管包一下(灯座是金属部分)。
这个比那种成品电容放电笔成本低,而且取材也方便,那个灯泡就算坏了,换一个也很方便。

网友A:
不会用手拿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用手拿的吧·

为啥不是手拿呢?
电源里电解位置有大有小,还有多个串联,相隔很远的。
几层热缩管,400V左右电压也不会击穿的。

网友:
哪里要这么麻烦,还特意做放电灯。用电烙铁最简单,拿插头靠在大电解电容脚上就可以了。如果够不着,一个脚靠住,另一个脚腾空,再用螺丝刀接力。

网友:
乌丝顶他不香吗?

网友:
放电的方法有很多,这个也不错!

网友B:
像模像样弄的不错,给楼主点赞!!
钨丝灯泡冷态电阻很小,放电火花大吗?放电冲击电流会不会搞断灯丝?

网友:
维修插座短路 也可以

网友:
做的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
灯泡和烙铁放电都简单易用

网友:
电磁阀座不错。

网友:
这方法也不错,直观

网友:
挺好用,不管什么方法,只要把电压放掉,确保安全。

网友C:
实用,体现了低成本,较真的都是抬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模像样弄的不错,给楼主点赞!!
钨丝灯泡冷态电阻很小,放电火花大吗?放电冲击电流会不会搞断灯丝? ...

没啥火花,这20w灯泡电阻还是比较大,放电时候,灯泡会稍微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用,体现了低成本,较真的都是抬杠

确实如此

网友:
又找到新用法

网友:
买G9插脚220V灯泡,最大便宜,低至几毛一个,20-70W都有。我现在台灯都用这玩意,显色性还是比LED强些。

网友:
这确实是低成本

网友:
请问这种灯泡是只能220v,还是其他电压都行?有范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