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Q-AB+TH58TFG9DDLTA2D,看来3281用TLC更合适

楼主(2025-08-03):
算了还是不要在这上面用MLC tsop了,没有ID,改参数用的SD的15nm,反正SD和托西巴就是PY的是吧

--------------------------------
慢,又调参数开一下试试
--------------------------------

----------------------------------------------
为啥更慢,试试文件。哦,最新的软件还和它不对付了,前段缓冲速度
----------------------------------------------

------------------------------------------------------------------------------------------------------------
应该是个中规中矩的3281,64G因为正片开不了要黑片工具2.6小时,可明明是正片啊

最后是加的参数,DBF加一个,FFW要三个地方
-------------------------------------------------------

网友A:
XIOXIA还有MLC?这不科学啊...

二○二五年八月三日

网友B:
tsop的话,我都上银灿或群联

网友:
很专业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XIOXIA还有MLC?这不科学啊...

丝印23年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tsop的话,我都上银灿或群联

上群联单贴40/200好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XIOXIA还有MLC?这不科学啊...

slc都有  有啥不科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slc都有  有啥不科学

我感觉穿KIOXIA马甲时都进入TLC时代了...

二○二五年八月三日

网友:
你们都是哪里弄的这么新的MLC颗粒!

网友(2025-09-24):
看这很专业的样子

网友:
看起来这个3281主控封装形式不一样,常规好像是3281L的,这个3281Q 使用工具和3281L一样吗?

网友:
这个3281Q有啥特别的吗

网友D:
海鲜市场看到这个主控的板子,不知道底细,没敢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海鲜市场看到这个主控的板子,不知道底细,没敢买

不是很好用,焊盘容易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