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普通万用表+烙铁测温热电偶使用详解

楼主(2025-08-03):
很多弟兄都认为没必要花几十块买个烙铁温度测试仪,那么只买测温热电偶就成为了低成本的选择,在pdd上只要两三块就可以买十个还包邮,这价格还要什么自行车?走起。。。

这玩意直接用普通万用表夹上就能用,但这样不稳定,一个小支架还是要做的

弹簧可以用圆珠笔的,底板可以用废印制板将元件去除改造,注意割线防止红蓝之间短路,中间的大洞是干啥的稍后揭晓
接上万用表200mv档就可以用了,红线对红线黑线对蓝线,注意在热电偶上要先上点锡,不要上太多造成红蓝线短路,烙铁头接触前要擦干净将感应头上的小锡点融化后读数

还可以测热风枪你说神奇不神奇?

数据计算
由于没有冷端补偿,所以温度=电压/0.041+室温,例:电压显示12.3mv,室温20℃,则烙铁头温度=12.3/0.041+20=320℃。
常用的测温点已经帮你计算好了

室温20℃,电压12.3mv,查表得温度为320℃。

常见问题:
1啥是热端冷端?
答:可以简单地把热电偶中间的那个小点当作热端,把其它部分包括万用表当成冷端。专业的热电偶测温设备都会做冷端补偿,要么专门设立0℃温区,要么用其它温度传感器提供基准。
我们即没有0℃区又没有其它温度补偿,所以要把室温加上。
2为什么没加热时电压显示为0?
热电偶是利用温差“发电”的,室温下热电偶的热端和冷端没有温差所以没有电压输出。如果你的万用表室温下就有读数,那么恭喜你你的万用表精度太差了,在读数时需要将零点扣除。
3这玩意到底准不准?
用6位半万用表和计量合格的室温表算出的温度跟计量合格的烙铁温度计基本一致,你算出的结果准不准就取决与你用的仪表精度,热电偶本身的精度是很高的,不过一般正常使用的仪表产生的误差都在可接受范围内。
4热成像仪测温和热电偶测温有什么不同?
热成像仪更适合观察温度的波动和温区的分布,如果精确测量温度需要准确地根据被测材质设定发射率,而烙铁热风枪这类的东西很难准确地知道其发射率,相同温度的锃光瓦亮的新烙铁和老旧发黑的老烙铁测量值能差一两百℃。所以测量烙铁头的温度还是热电偶更方便,但如果想知道烙铁回温快不快那就是热成像仪的强项了。

网友:
不错的文章。万用表温度档配合烙铁专用感温线测量烙铁温度: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49725-1-1.html

网友:
非常实用的方法,感谢大师的分享!

网友A:
温度=电压/0.041+室温,为什么要加室温,比较难理解。

网友:
这个小制作不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电压/0.041+室温,为什么要加室温,比较难理解。

专业的热电偶测温设备冷端是0℃,热端测温,所以用电压/0.041就可以算出温度。咱这东西冷端是室温,那么温差比冷端0℃的温差小,所以电压除以温度系数后还要加上被室温“预热”的部分。

网友:
感谢大师的分享

网友:
老铁 牛逼啊

网友:
感谢大师的分享,使我明白了热电偶温度与电压之间的关系。

网友:
这种测温很有趣,改天我也试试。

网友:
感谢大师的分享!

网友:
方法看着不 错,可以试 试

网友:
热电偶接触式的测温比热成像 精确度要高吧?
就像医院用水银温度计和手持式测温仪的区别

网友B:
好贴  感谢分享方法   坑多多的测温线涨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贴  感谢分享方法   坑多多的测温线涨价了

没有啊,我看的还是两块四买十个

网友:
不错的实验,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现在电子元件即便宜也方便买

网友:
居然漏了这么个好帖子,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