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推荐一个Win10 或者Win11,最好自动激活,网上的动不动就扫码

楼主:
推荐一个win 10 或者11  最好自动激活  现在网上的动不动就扫码  连安装系统都要扫码 真是见钱鬼了

网友:
一直用的都是自己封装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6747

网友:
不忘初心 有个960M的适合老机。

新机直接LTSC。

至于激活,下载个HEU KMS ACTIVATOR轻松搞定,目前最新版63.1。

网友A:
遇见过,一个盗版系统,安装到最后还得扫码付款给盗版贩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见过,一个盗版系统,安装到最后还得扫码付款给盗版贩子

是啊  我遇到 然后F8安全模式那个软件被我删除了就不弹了 感觉不简单怕以后被肉机 决定要换

网友:
XP Windows8 Windows10 Windows11系统目前都在我电脑上面可用,怎么没有你说的这麻烦哟,安装官方正版软件再下载一个激活工具,失效的时候定期激活一下也没多麻烦。不激活也能用

网友B:
https://msdn.itellyou.cn/?lang=zh-cn,这里都是原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msdn.itellyou.cn/?lang=zh-cn,这里都是原版的

现在在下载了 原版放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想纯净,还是去这里https://www.microsoft.com/zh-cn/software-download/windows10?OCID=WIP_r_Win10_B ...

下载了 谢谢

网友:
你这个是不是下载的别人要卖的系统,一般是没有这问题的,至于激活下个工具就可以解决

网友D:
一行命令搞定激活 irm https://get.activated.win | iex

网友:
网上的激活工具太多了,很容易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行命令搞定激活 irm https://get.activated.win | iex

以前试过现在也能用

网友:
我只用精简版,小修的,
原版开机就是100多个后台进程,头皮发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见过,一个盗版系统,安装到最后还得扫码付款给盗版贩子

给了多少钱啊。

网友:
坛友发的,复制一下,,很全,https://www.ghxi.com/category/all/system/win10

网友:
在微软下载镜像,安装后在网上找找KMS服务器和序列号,用CMD命令激活就行了。

网友:
扫码给盗版贩子实在太抽象了,随便整个工具就激活了,其实不激活也能用,就是有个水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