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台专用直流稳压电源EP-925,有可以改造一下吗

楼主:
今天弄了一台电台电源,电源调整3-15V,电流不能调整,最大30A,可以持续25A大电流供电,大家看看有可以改造一下吧

网友:
这用料看着真扎实。

网友:
理论上都可以。最高电压得看变压器的绕组。

网友:
应该可以,这就要看你功力深厚啵

网友:
用料很扎实,但改起来不一定简单。

网友:
大家看看有可以改造一下吧 ------ 改造成什么?目标是什么?

网友:
哈哈,还是变压器的

网友:
想要可调电源的话,把这个扔咸鱼卖了,还能卖个几百块,再买个成品可调不好吗,还能赚点钱

网友:
相对简单的办法:保留变压器、整流滤波、表头,其余用模块

网友:
给电台供电大部分都是变压器结构的,这种输出电压偏低,没有恒流模式,和专业可调电源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最简单的是加升降压模块,

网友:
进口货来的。

网友:
做工用料很足啊

楼主:
可能是吧,电源插头和我们日常使用的不匹配,纯铜的插头挺大的挺粗的,我又换了一个公牛插头,才能接220V

网友:
壳子和变压器留下其它全拆掉,买数控表头改成数控的。

网友:
看看变压器有啥用。

网友:
低压大电流,不说改电源,组个点焊机不是岗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