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手持简易挂烫机拆解清理维护后跟新的一样好用了。

楼主(2025-08-03):
手持简易挂烫机拆解清理维护后跟新的一样好用了。

老婆说挂烫机好像不太好用,我一看内壁上挂的污渍也太多了。。宿舍有被动式净水器,应该有告诉她尽量用过滤后的水,但是也有个坏习惯,用完后残留的水没有及时倒掉。
宿舍里没有折腾的空间,简单先拆下看看,这发热盘上都是水垢

这个挂烫机是帮老同事买冰箱送的,电熨斗不好用,就用挂烫机。

刷子刷不掉,最后用手磨机+钢丝刷,才清理成这样的程度。

底座研究了半天,貌似卡子与卡子之间没有关联。

调试了半天后,终于把LED折断了一只脚。。

之后老婆要用,先装起来用功率计看是否工作,清理后老婆怒赞,说比之前好用多了!

隔日带到单位,慢慢整。

开始按照原来的脚位接了个LED,结果不亮?

还好有同样一个灯珠,再换上,亮了,不亮那个被击穿了?!

装上,测试,原来是蓝灯,这下绿灯更符合本体颜色。

老婆再次怒赞!

网友:
晚上可以给你加餐了。

网友:
那个是氯化钙,用醋酸

网友:
不错,又节约成本

网友:
只能加娃哈哈的纯净水,否则几天后,就不好用、、、、鸟。

网友:
水垢可以用草酸腐蚀清洗

网友:
都是污渍啊

网友A:
加热丝直接就接触液体了?连个隔离都不做的吗,这么省?

网友:
折腾后焕然一新,获得好评

网友:
挂烫机最容易坏的就是加热元件。

网友:
这种手持挂烫机建议使用净水,不要使用自来水,后者水质太硬,易结垢,一旦结垢很容易故障。

网友:
这么小巧 ,我有一台1米多高的挂烫机 。

网友:
千万别加自来水,用纯净水,不会堵的。

网友:
拆解维修清理一体化服务

网友:
可以用热的柠檬酸试试

网友:
加一包柠檬酸除垢剂。泡一晚上水垢都会化掉

网友:
以后用纯净水就没有水垢了

网友:
一直好奇这种挂烫机好用不

网友:
一次性奖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热丝直接就接触液体了?连个隔离都不做的吗,这么省?

加热丝在管子里面,用氧化镁粉末和管子隔开,和热得快一样的,哪能直接接触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