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CZ880变砖,无法格式化

楼主(2025-08-03):
用ASM1135E开卡工具刷了一遍,结果刷完以后拷文件的时候卡死,再上电就显示为raw,格式化提示函数不正确
然后找了一个CZ880原有的1153固件,刷进去以后还是raw
格式化提示失败
用dg可以识别到里面的文件,但是我想把它恢复能用的,有什么办法救吗?
没有办法救的话,我就去走质保,这还是个MLC的

网友A:
直接走质保吧  据说这个是终身质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走质保吧  据说这个是终身质保

确实,而且线下售后点离我家不远

网友B:
做一次安全擦除试试。

网友C:
cz880应该是46xt配asm1153e

网友:
重新开卡啊,要不就走质保

网友D:
刷了还能质保?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刷了还能质保?

他们怎么知道刷没刷过,就说是突然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他们怎么知道刷没刷过,就说是突然坏了

售后返厂可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cz880应该是46xt配asm1153e

咋可能是46X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一次安全擦除试试。

不懂就问,安全擦除是啥?咋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售后返厂可以查看

我刷回原来的固件了,VIDPID跟原来都是一样的,应该看不出来吧

网友G:
不是有提取备份的固件吗?刷进去也不管用?,那无解了

网友:
手里有一个  880

还没有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有提取备份的固件吗?刷进去也不管用?,那无解了

我又刷的就是那个。不行。明天去售后

网友:
引用 网友C:
cz880应该是46xt配asm1153e

闪迪自己主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刷回原来的固件了,VIDPID跟原来都是一样的,应该看不出来吧

串码好像也得一样

网友:
质保回来估计就是TLC了,可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就问,安全擦除是啥?咋做啊

这个是没用的,写入不了,没法安全擦出

网友:
走RMA质保吧,不过换回来的就不是MLC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