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石] 水缸,想钻孔 做花盆

楼主(2025-08-03):
是这玩意硬还是全瓷瓷砖硬?想在 缸底下开几个孔,做花盆,金刚砂的开孔器 好用吗?

补充内容 (2025-8-27 19:19):
用 电钻+金刚砂开孔器,已经钻完,感谢大家的回复。谢谢

网友:
这东东可以种大树了

网友:
这硬度不高

网友A:
这么大的缸弄洞太可惜了,装上水养鱼不好吗?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xX4y1c7vu/

网友:
这个还不容易,反转盘底,用羊角锤的尖角敲敲就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缸弄洞太可惜了,装上水养鱼不好吗?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xX4y1c7vu/
...

其实,这缸因为去年大意忘了把里面夏天的雨水倒掉,已经被冻裂成三瓣了,被我用玻璃胶粘成一个,外面又用钢带给勒上了。准备种点啥或者 冬天 用来存放 冻肉,冻鸡鸭啥的。钻孔就是排掉飘进去的雨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这缸因为去年大意忘了把里面夏天的雨水倒掉,已经被冻裂成三瓣了,被我用玻璃胶粘成一个,外面又用 ...

高手啊,用玻璃胶粘。

网友:
这种缸在村里都很少见了,一般磨面装一缸,保存面粉很好,还不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这缸因为去年大意忘了把里面夏天的雨水倒掉,已经被冻裂成三瓣了,被我用玻璃胶粘成一个,外面又用 ...

玻璃瓷砖钻孔器钻缸底都没问题~没有外墙瓷砖硬度高。
其实焗瓷匠都是先用硬度高的尖锤慢慢敲就出孔的~早年没有现在那种钻孔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这缸因为去年大意忘了把里面夏天的雨水倒掉,已经被冻裂成三瓣了,被我用玻璃胶粘成一个,外面又用 ...

积水很多蚊子繁殖

网友:
瓷砖钻头就可以,玻璃的更好

网友:
金刚砂的开孔器肯定行

网友:
手钻都可以钻,用普通穿墙钻头打慢点,打玻璃瓷砖的钻头、偏心钻也行吧

网友:
金刚砂的开孔器不好用。

网友:
瓦缸比瓷缸材质疏松。

网友:
养鱼不好吗?

网友:
普通钻头就可以,别用开孔器,容易裂

网友:
这古董可以挂网上卖钱了。

网友:
感觉钻瓷砖的钻头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