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提露娜电摩2024AIRCZ 求校准方法

楼主(2025-08-03):
给夫人买的坐骑,坐标成都市红牌楼,价格¥2850,配置 露娜2024AIRCZ 72V 21.8A天能电池带上牌。
老板说电机是博世的,但是我查了半天查不到,手机实测表现速度多2,实际15表现17这种,但是用我以前爱玛凌志F606的方法校准不得行

1、断电前提下大灯往最左,打开。
2、架起双车架,后轮悬空,钥匙通电。
3、10秒内解除P档切换到1档电门拧到15-20之间保持速度,不能超过20,低于15可能也不行。
4、左边远近光灯反复切换大概10次左右直到时速数字开始闪烁。
5、电门拧最大,后轮1挡空转时速应该到31。
6、左转向灯把31调到29。
7、再次按一次远近光灯时速数字不再闪烁。
8、此事1挡空转应该最快只有29了。

这个车没得远光灯按钮,知道这车校表显速度准方法的请告知,谢谢。
车子很轻,前碟后鼓,三种开锁,物理钥匙,遥控钥匙,手机蓝牙。
价格一般吧,出厂是48V的,上牌也只能装48V摆拍,上完牌才装72V的电池,这车电池仓设计出来就是装6块20A电池的,所以加72V不占用座桶空间,这个不错,因为是小巧车型,坐桶也只够放一个头盔,塞一件雨披什么的小东西。

电池是天能供应给爱玛的,21.8A紫色,跟我2年前买的的爱玛凌志F606电池完全一样,这电池质量还可以,我的凌志F606用的这电池2年半了,里程7400,容量大概还有70%,考虑冬天也该换电池了。
实测这装的新的天能72V 21.8V紫色的那款电池,新电池不满电 6串带线总内阻62.8mΩ,总电压78V,单个电池内阻9.20-9.78。

里程显示有单次里程了,转向灯有提示音了,我的F606转向灯提示音还是我自己改装的。手机解锁非常方便,手机开蓝牙无需亮屏无锡进app,靠近就解锁了,手机远离车子5s-60s自动落锁,这个设计太好了,完美的解决我家夫人上班忘记带手机忘记带钥匙的历史遗留问题,因为不需要带钥匙了,因为她不带手机没办法解锁电动车,呵呵。
一旦手机实测最快速度25,二档手机实测速度最快36,三档还没测,市区人太多不敢跑太快,但是表显比实际快2左右,

跟我F606一样,出厂表现速度都快2,祖传的欢乐表,但是我还不知道这控制器怎么校准速度,知道的朋友还请赐教,谢谢!
动力不如我的凌志F606,二档起步满把我的F606 1000W金宇电机明显推背感,这车明显没推背感,但是对我老婆来讲这动力足够了,这车电机啥牌子的有人知道不?
这车48V电池整备质量55km,加到72v电池 估计也是60kg,我的F606出厂整备质量就是97kg,这车比我的F606至少轻40kg,实测低速行驶,转向确实要灵活很多,但是减震远不如我的F606,同样72V21.8A电池的前提下,重量轻40kg续航应该多一些,个人猜测均速30 温度30度的前提下,这车续航应该130+。我的凌志1000km+ 均需30km续航是110km+。
手机解锁很实用,装好app,配对好,设置好,手机只要开启了蓝牙,无需;亮屏,无需进app,靠近车辆就自动解锁, 解锁后长按右把手的启动键就通电P档了。离车只需手机远离车子15秒,自动落锁,但是我发现自动落锁的时候,如果车辆被推行,只会锁死后胎,并不会声音报警, 貌似只有手动锁车才会声音报警,不知道是不是我操作不对,知道的朋友麻烦指点一二。

网友A:
标的48V 400W电机,实际用的是72V电池???

话说这玩意是根据轮圈计算的速度吧,轮胎气多点少点都有差异,另外娘们骑72V的会不会太快了点???

网友:
有没有手机无所谓的人是幸福的

网友:
真不懂这个,学习一下吧

网友B:
内阻仪买多久了,处表膜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的48V 400W电机,实际用的是72V电池???

这车出厂的电池仓就是6个12V   控制器 电机都是为72V设计的 只是为了能上牌 合格证 被迫限制 才写的48V 400W。
每个电动车出厂都是欢乐表,控制器会多算15%左右速度,这是控制器的事,跟轮胎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阻仪买多久了,处表膜还在

我记得买了2年多了 用到还是多  问题那张膜 它就是不掉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的48V 400W电机,实际用的是72V电池???

至于加到72V其实不是考虑速度 而是考虑续航,老板建议加60V20A的,我看了下电池仓,明明可以塞6个电池组72V的嘛,多一个电池也就100多块钱,那就多塞一个电池,至少能多跑15km。
我自己的车是爱玛 凌志F606,整备质量97kg,用的和这车完全一模一样的电池,新车的时候我实测温度30左右速度30左右能跑110km。
老婆这车要轻40kg左右,电池完全一样,同条件我估计能跑130km+。

网友C:
雅迪60V20A国标车为什么只能跑70多km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雅迪60V20A国标车为什么只能跑70多km

60V20A 跑70km很正常啊,续航受很多因素影响,均速,环境温度,胎压,车重都有影响。
如果环境30度 车速均30 胎压4 车重60kg左右 60V 20A 应该跑80km

网友C:
引用 楼主:
60V20A 跑70km很正常啊,续航受很多因素影响,均速,环境温度,胎压,车重都有影响。
如果环境30度 车速 ...

胎压4?什么单位,外胎上写着是2.8bar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胎压4?什么单位,外胎上写着是2.8bar

单位我还真没注意,就叫的4个压,应该是4个大气压吧,我看充气筒是里面那个数字“4”,对应外面的数字接近“60”  确实一直没注意这单位是啥。我是常年胎压4.0的,我的车很重,光车不算人整备质量都是100kg,我再骑上去,老婆儿子在上来,这都300kg了,我车很大,座椅很长,一家三口还真坐的下,我试过一家三口上来3.0以下的胎压轮胎要压扁一半。

网友:
开门 查水表

网友:
72V的不安全

网友:
有些仪表上有一个微调电位器,可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