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专业电工爱天宇(TY)或川宇S470 Pro万用表的原因

楼主:
据说:

全档位防烧设计:内置自恢复保险丝和机械防烧结构,避免误操作损坏表头

虚电压识别:数字表因内阻高可能显示虚电,而指针表能更真实反映电压

网友A:
指针表也指针表的优点优势,不过现在低压精密电路数字表用得比较多了,我十多个指针表,七八个数字表

网友:
数字表有lowz模式,不过便宜的都不配

网友:
我喜欢指针表的指向过程,一目了然

网友:
还贴着城阳电工

网友B:
指针表的摆动是最吸引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指针表的摆动是最吸引人的

响应快,有些场合数字表不好用。另10K档也有特殊用途。

网友:
专业人士的玩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针表也指针表的优点优势,不过现在低压精密电路数字表用得比较多了,我十多个指针表,七八个数字表 ...

太多表了会不会不知道用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响应快,有些场合数字表不好用。另10K档也有特殊用途。

x1欧姆大电流,10k高压,特殊测量发挥很好。
还有显示脉冲波动比数字舒服
还有不同档位不同内阻,大有可为
大部分档位没电池消耗也是优点

网友:
我唯一体会到的缺点就是,指针表测直流电压要分正负极,不然容易打弯指针,损坏机械结构。低压直流还好说,分不清正负极就轻碰一下看针往哪边跳,但上了100v的就有风险了,于是乎我用指针表测直流电源之前,若分不清正负极,就先用数字表测一下判断正负,再上指针表测电压,可能有人要问为啥不直接拿数字表测?因为是玩指针表,想看它摆动的乐趣,把玩的仪器不能搞坏咯,所以先用数字表探探路

网友D:
要听实话吗?专业电工用指针的极少了!你说的专业无非是业余电工,个人维修电工,尤其是抖音电工!真的专业,对仪表是有规范的。不是你想用啥就用啥的

网友:
特殊场合比数学表舒服,日常用还行,但是应用范围比数字表还是小的多的。现在多数人是先有数字表才买指针表的作为补充的,很少有只用指针表的人。
还有就是电工可以让它客串一下小绝缘测试仪,很多人不喜欢提个摇表出门,你看下摇表的造型就明白了。一个数字钳表一个指针表比较均衡,因为想要详细数值时完全可以上钳表测量。
正规的话对表有要求级别高了,指针表就达不到安全等级了。

其实我感觉电工最常用的表是钳表。

网友:
抖音刷多了吧  指针表要是好用你猜猜现在9.9包邮的DT830曾经卖多少钱么

网友:
主要还是1百到头

网友:
防护220没问题,就是这表表头不咋地,也就是比MF47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听实话吗?专业电工用指针的极少了!你说的专业无非是业余电工,个人维修电工,尤其是抖音电工! ...

我认真看了专家的回帖,反思了一下,大概这个电工是为了拍视频的观赏性需要才选择的机械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认真看了专家的回帖,反思了一下,大概这个电工是为了拍视频的观赏性需要才选择的机械表 ...

对于电工来说,这个表还是挺实惠指针表内阻低测虚电压好用,显示直观一摆到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电工来说,这个表还是挺实惠指针表内阻低测虚电压好用,显示直观一摆到头 ...

你的意见是不仅仅是为了拍摄效果,机械表也是有的优点